[問題求助] LCD內常用 A81SC EEPROM 可否用 24C08 代?<已解決>

楼主(2010-02-06):
小弟不才, 找不到上述A81SC的Datasheet...  不知A81SC可否用24C08代?

网友:
這一型都是壞MCU比較多

A81SC EEPROM要殺肉我有

网友:
可以互代,原廠的電路圖是24C08.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懷疑是MCU壞掉, 不過換個新或殺肉的A81SC(24C08)比較簡單, 就先試試, 若不行再想辦法處理MCU. playart大在高雄哪啊? 小弟去找您殺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海洋大是高手哦, 找的到這塊A/D版的原廠電路圖! 感謝確認可代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在左營有空可以帶螢幕過來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