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4隨身碟不開機維修實例(主機板QY-156FV1,修復九成而已)

楼主(2010-02-06):
這台隨身碟是同學拿給我修的,他說這台是不小心摔到的,後來就不能開機了!我跟同學說,我在盡力修看看。
原本以為說是摔到造成有零件脫落,結果維修時,發現並非這回事。
維修流程:
先拆開外殼
它有內置喇叭
主機板正面圖
主機板背面圖
先開機試看看結果....
未開電源時,螢幕沒有亮(不是背光亮的)
打開電源後,發現螢幕有亮度耶!故障應該跟電源無關。
主晶片採用炬力的晶片AK1025(大陸廠商),時脈直接由石英震盪器產生,24Mhz。
查工作電壓,發現都沒啥問題。
也已經先針對整塊板子,所有的元件都經過加焊的動作,排除假焊的問題。
再來檢查石英震盪器,電壓感覺有些怪異。
決定了,先搞clock的部分好了,從廢主機板拆一顆時脈相近的石英震盪器。(原本的是音叉石英震盪器,現在我換一般常見的石英震盪器),原本先換25Mhz的,後來又發現有廢板有更相近的,找到24.XXXMHz。
後來,經過不斷的測試(因為頻率高,會有雜訊干擾的問題,也會有假焊的問題,試了很多次,總算能開機了。)
結果,總算成功了,但是......大家眼尖一點,應該會看到....銅箔被我弄壞了。
準備將電池裝回去。
喬好了,可以試機了!正常開機了,太棒了!
能開機並不代表修好,還要能夠與電腦連線才算數,與電腦連線時,電腦抓不到....宣告維修失敗。
只好再去買規格相符的石英震盪器,頻率雖然對了,但買不到音叉式的,只好又要接線(這時板子上的銅箔已經被我弄到不成樣了,大大的增加施工的難度,算了,先試看看好了!)
先弄好線,把線路接出來。
拿出新買的石英震盪器,準備修改。
弄好了!
能夠開機了,現在是插著電源,有充電反應。
能看影片,也能切換選單。
再接電腦測試,電腦也能抓到了。只是偵測錯誤,晶片型號抓不出來,只抓到我的南橋橋接器。
這樣大致上是修好了,但有很大的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就是它會無緣無故自己關機,或是開機開不起來(明明沒動到它),與電腦連線時,過一陣子突然自己關機(還好已經將隨身碟內的所有資料都抓出來了,沒修好至少能給同學交代一下。)
到底是雜訊干擾?還是假焊?還是溫度(發現只要石英震盪器有用烙鐵給它稍微加熱,可以開機,是巧合還是?)?
修到快崩潰了!

网友:
無晶震???你也該買台61E了~~~不要找的這摸辛苦拉~~~直接測量就知道拉~~~

网友:
請問你說   61E   是什麼~~~怎麼測量
他是示波器嗎
還是計頻器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有儀器真的修得好辛苦......沒資金! 還在求學!
以後有想要開店,再來先騙吃騙喝一下(努力工作),把資金弄到手,準備ㄏㄚˋ ㄍㄟ ㄒ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打屁閒聊區或是看我這幾天的實例照片
就知道我說的61E是什摸東西了(現在嚴重缺貨中....)~~

网友:
有夠強的! 沒有示波器也能用電表修 clock!  我都忘了晶體兩邊電壓約多少了! 只記得是正弦波好像約 2 Vp-p!
(不知道有沒有好心人可以送你示波器, 之前就有人送過!)

謝謝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時候量石英震盪器時,有些懷疑,因為我也不太確定這樣的電壓對不對,只覺得電壓差距蠻大的(也有可能是有電壓無波形的問題)。
到現在我還「灰煞煞」.....這個跟南橋的晶振又不太一樣(南橋的只有0.xV而已)

网友:
建議用熱融膠固定晶振. 輕輕點一下就好. 用膠帶還是會有點不穩
之前我有一塊RS-232c 16550 Uart 晶片. 就是因為晶振沒有固定好. 常常造成Modem斷線
後來用熱融膠固定以後就好了

网友:
之前也修過 MP4 按鍵不能按 ~~SMD小電容漏電 換了就 OK
還有那種小東西 很容易使用者 常常摔 或拔~~導致 焊點 脫落虛焊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要精準的判定還是得要把零件拆下量測
除非你對這個機器非常的熟悉可以用經驗去判斷
之前我在修娃娃機主板的時候, 由於只有一種產品
所以到最後連拆都不用拆直接電表量測過後阻值及電壓異常就可以判定是那一個零件損壞
不過到後面有新產品出現的時候, 對新產品的故障判定還是得要先把它拆下量測才行

网友:
一一+幼稚園在上大學的客有看妹有董

网友:
震盪晶體的腳太長了
建議盡可能的把它縮短
可減少不必要的電感與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