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高壓條電源問題~~

楼主(2010-02-06):
我們一般的高壓條 都有
12V
ON/OFF(5V)
ADJ
GND
這些腳,

那請問一下  高壓條的12V腳 最多可以吃到幾V的電壓(上限)?

网友:
這個要看設計~~

而且也得考慮長期在較高電壓工作,INVERTER是否能夠穩定。

我這邊的用電源供應器調到18V還不會爆,你想要在多少V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要在15V以下使用~~

网友:
嗯~原則上建議是不要~
因為入電的電壓增加會讓出電的電流也增加~
如果以冷陰極管的耐壓來看~約900~1300V
但是如果電流增加了一點
以那麼大的電壓下去計算電流~
冷陰極管的壽命會相對的減少喔~
如果要以相對的入電電壓去使用逆變器~
何不考慮用穩壓IC~去改變你要給逆變器的電壓~
如1A的7812
或1.5A的LM317
或3A的LM1085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謝謝大大,那我如果用一個電阻下去先做壓降,這樣可行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會造成電壓飄動....為何?
負載電流的大小會影響電阻上的壓降,造成電壓不穩定。會這樣做,通常還是需要做個簡單的穩壓電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  了解了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可以試著找出你的 15V 以下的高壓的電壓取樣回授電路, 也就是接到光藕之前的 TL431 前的分壓電阻, 調整它的阻值設定比例, 你就可以把電壓穩定成 12V.(我說的不見得與你的實際電路相同! 你最好先自己劃出電路圖來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喔 原來也可以這樣做喔~~呵~~來這裡學真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好用矽二極體(HER304)降到13.8v以下比較安全,用兩個串聯降1.4v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知道用1N4007可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4燈管大概會吃到3A多

要作壓降要注意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