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YNCO B-17WB 螢幕畫面糢糊~~

楼主(2010-02-06):
如下圖 這台液晶的畫面字體糢糊,我是用2621的公版下去替換的,結果變成這樣子,我調屏線接頭也是一樣,這到底是哪裡的問題?
有沒有大大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麼是firmware可否請大大說的更明白一點,另外要怎麼處理

网友B:
這個情形如果已經排除面板的硬體故障
就剩下軟件的問題(燒在mcu裡的firmware)

2621不是一律能點所有的屏
這種公板採用通用的軟件
用jumper切換解析度
也就是說在17吋1280*1024模式下只有一個軟件可供使用
方便之餘難免有遺珠之憾

建議試試可變更燒入軟件的2025公板
那麼軟件選擇性就強上許多
又可以交叉驗證面板的硬體是否已經有故障

樓主po的畫面不就是輕微的水平不同步嗎
我還見過畫面扭曲倒向一邊
都是透過公板的賣家修正軟件來解決

要不就把面板交給公板的賣家要求他點好了再給您
就不容易困擾在這問題上面
一般的賣家只要方便不造成他的麻煩一般都不會拒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情形如果已經排除面板的硬體故障
就剩下軟件的問題(燒在mcu裡的firmware)

2621不是一律能點所有的屏
這種公板採用通用的軟件
用jumper切換解析度
也就是說在17吋1280*1024模式下只有一個軟件可供使用
方便之餘 ...

樓上的是說2621並不能點所有的面板有可能所燒的程式解析度不對.點起來才怪怪的.正確的作法是先查面板資料.再找相對應的程式用2025或2621下去燒程式.再下去測試.如果你沒有燒錄程式的工具.將面板型號給賣你公版的人請他代燒

楼主:
感謝大大們的幫忙~~目前已找到原因了,我把屏線換掉後  就好了,好像是舊的屏線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