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誰有筆記電腦A3V的高壓條@@

楼主(2010-02-06):
我手頭一台 高壓條故障 缺零件拆換 別叫我用公板 因為 規格特殊 無法用公板

网友:
哈哈~~~~你也會遇到特殊的阿........
去找他買吧
http://shop34288721.taobao.com/
反正你都可以在對岸買東西了...他有各種特殊規格~~~
他因該有再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有的話先寄給我 我再補買還˙給你
因為現在無法下單了要等過年ㄌ後了~__~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的話先寄給我 我再補買還˙給你
因為現在無法下單了要等過年ㄌ後了~__~

不知道這款可以嗎
可點9-20v的高壓條
8.9*0.9
給我資料囉,星期一幫你寄
不過我的接口要用焊接的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的話先寄給我 我再補買還˙給你
因為現在無法下單了要等過年ㄌ後了~__~

哈哈~~~你也知道無法下單了喔.....
我也沒有阿~~~~

楼主:
回复 网友B:

~__~剛剛摳電話可以下單哩拉拉拉拉阿你有要買什麼快摳我 或是PM給我快點喔\@@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你 不過 這種俺有了 通用的俺採購一條40塊台幣以內ˊˋ 無法使用 他是特殊規格有螺絲孔位 所以通用型無法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 不過 這種俺有了 通用的俺採購一條40塊台幣以內ˊˋ 無法使用 他是特殊規格有螺絲孔位 所以通用型無法使用

你想害大家沒飯吃阿......還把價錢標出來
而且~~你到底進了多大箱阿??不要跟我說你進了上萬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 不過 這種俺有了 通用的俺採購一條40塊台幣以內ˊˋ 無法使用 他是特殊規格有螺絲孔位 所以通用型無法使用

是喔,我買一條120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頭一台 高壓條故障 缺零件拆換 別叫我用公板 因為 規格特殊 無法用公板

阿國兄:
我手邊有一台ASUS A3G故障機裡面高壓條能用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整台賣給我ㄅXD 看故障原因 整台賣給俺 搞 過年可以一次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台賣給我ㄅXD 看故障原因 整台賣給俺 搞 過年可以一次整修

阿國兄:
今天已經寄下去了 後天你家附近全家大夜班會收到 我有看過這台高壓條是ASUS字樣的不知道您能合用嗎?屆時我有缺料的話請您大力幫忙!

我朋友在大陸廣東深圳 做這款NB過年前會帶一台過來 先玩一下再說

楼主:
回复 网友E:

挖在大陸上班 那更棒
可以帶零件回台灣

网友(2010-03-22):
開板大你好耶
小弟想請問一下喔
小弟有一台nb現在是怪怪的
只要是一開機的話都會點亮燈
過沒多久就不亮....
而且也去量過它沒電壓輸出
但...要是有點亮燈的話~來去量看電壓是多少...
結果兩腳的其中一腳用電表測量針一碰到就滅了  = =
這是什麼怪問題...是高壓板故障嗎???
但要是再重開機的話...燈又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