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olyview V17E開機白屏閃一下消失

楼主(2010-02-07):
polyview V17E開機白屏閃一下消失

但電源藍燈仍持續亮著

再來按開關都沒藍燈也會正常

但高壓面板皆沒動作

只有插電下去那一下會有亮一下

但面板全白

請教各位高手這是哪邊出了問題

AD板是A170E2-H-S1這塊

网友A:
電源藍燈亮者就是ad板故障

電源藍燈亮者就是ad板故障.電源藍燈亮完變橘燈則是高壓版故障 .但這一型也有可能是面板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藍燈亮者就是ad板故障.電源藍燈亮完變橘燈則是高壓版故障 .但這一型也有可能是面板故障

是前者

電源藍燈亮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