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爆掉的電容

楼主(2010-02-07):
  現在的液晶電源板為何電容爆掉的會這麼多?甚至一次爆掉7~8顆,是電容品質的問題嗎?還是穩壓回路異常?如穩壓回路異常為何我只換掉爆掉的電容電壓就正常了?

网友:
電解電容本來就有壽命,同一批電容在高低溫下會有很大的差異,選用不同的製作商及電容規格也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選用不同的電容規格及廠牌,會有不同的品質表現.

楼主:
了解,那麼說就是電容本身品質的問題(來自阿陸仔),感謝cnpan大大的回覆

网友:
現在一些爛電容充斥,記得狼大發過電容大集錦
可以去翻舊文看看你就知道有多少爛牌子的電容了

网友:
電容器本身的串連等效電阻變高和使用環境溫度變高是電容器的兩大殺手,如果自用建議選low esr 和長壽命的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的液晶電源板為何電容爆掉的會這麼多?甚至一次爆掉7~8顆,是電容品質的問題嗎?還是穩壓回路異常?如穩壓回路異常為何我只換掉爆掉的電容電壓就正常了? ...

穩壓回路異常。為何只換掉電容就正常了?
其實,電容在整個穩壓回路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個"濾波器"
把上上下下的不平整的波,變成平整的波。

要是我們把電路看成一條河。
電容就是在河邊上的一個水庫。
當上游來了大水時,水庫會先儲水。當上游沒水來時,水庫就可以出水。
這樣下游就有很穩定的水源了。

那你要是再問到,那供電的mos會不會壞掉,其實,mos本身就是一直在做切換(開關)的動作。
但是如果電容壞了,那你的電源就是不穩。如果只有單一個電源,大不了接在後面的ic沒電而已。
如果是多電源的設計,也許有些ic就會在沒有電源時,卻在io上會有電壓,有時候,會造成ic掛掉。

那再來,什麼是low esr 的電容。
其實,一個理想電容,是沒有esr這個東西的。
但是我們實際在做電容時,會有導線.....等等,造成電阻的出現。
(注意了喔,電容的電阻,叫做容抗, 容抗跟頻率有關, 但這個esr的電阻, 卻跟頻率無關)
那當有這個電阻出現時,是不是我們要對電容充電跟放電時,就會有"阻力",就像明明水庫就很大,
可是你河流中要流進水庫的水,卻只能經過一個閘門,而這個閘門的大小,就是這個esr的大小.
它會跟你電容的充放電的速度有關。那就又造成了所謂的"ripple"的大小。
另外, 也因為有這個阻值的存在,也會造成電容的發熱,及功率的耗損。
那這又是另外的課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逃兵大精闢的講解,讓我這個外行人對電容有更深的認識,我相信論壇若有更多像逃兵大這種有耐心的先進,我相信有更多的同好會加入這個大家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樓上的內容把我的感想都說完了...
只能說...敬受教哉

网友:
不過也須感謝電容,做維修的才有工作.可以賺些奶粉錢呀

网友:
有時候遇到換換電容的真的是撿到軟的
還不錯啦
因為只要換上好的電容那就應該可以撐更久才是
tear23大說的市場導向我也認同(但是也因為這樣才會被說大陸製的就是爛不是嗎)

网友(2010-04-22):
剛好有相同問題,電容凸出快爆了先換看看可否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