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宏碁Acer AL1714b 電源燈會閃液晶螢幕維修<已解決>

楼主(2010-02-07):
小弟在退修之後,再陸續接到二台螢幕
那這台的故障情形是這樣,剛拿到手時是不能開機,電源燈也不亮
拆開後發現是AD版的保險絲開路,表示後頭的元件有問題
接下來小弟腦子又一片空白了,還望大大指點維修思路
謝謝您,希望這帖別再出現,別叫我沒那個能耐不要接,
因為我也想增加經驗值

型號

型號

高壓+AD

高壓+AD

AD

AD

网友A:
先將電容器CP24移除再開機測量CP24兩端電壓是幾伏特.
另外要確認外接的"阿達不達"是不是DC 19V,這顆變壓器
經常遇到故障,未接負載有19V,接上負載開機瞬間電壓會往下掉.
CP24是經常造成3A保險絲開路的元兇,CP24在兩條屏線的右側.
可以使用10uf/50V電解電容取代CP24.

网友:
同意海大論點.這是通病.CP24這顆拆起來量量看.我是用4.7UF 50V電容替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將電容器CP24移除再開機測量CP24兩端電壓是幾伏特.
另外要確認外接的"阿達不達"是不是DC 19V,這顆變壓器
經常遇到故障,未接負載有19V,接上負載開機瞬間電壓會往下掉.
CP24是經常造成3A保險絲開路的元兇,CP24在兩條 ...

感謝海大及g大回覆喔
嗯,小弟拆掉之後,電源燈就不會閃了,也有看到OSD了,在兩側量得18.87及0V
但目前小弟身邊沒有這個電容可換,換過之後再回來報告囉
順道一問,這是用貼片電容,如果找不到這類電容用DIP電容可以嗎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可以!但只需注意極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只需注意極性即可。

嗯,晚點再去買回來試試,再報告囉

========================================
完修了,感謝各位大大的相助,讓小弟的經驗值加1囉
再度感謝各位前輩喔

网友(2010-03-24):
這顆cp24真的超會壞的...我自己就遇過很多次了

网友(2011-02-12):
了解,以後有類似情況,就知道如何修理.

网友(2011-08-21):
很有用的實際經驗,感謝前輩無私的分享

网友:
看完後又更了解 謝謝大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