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SL9003 白屏<已解決>

楼主(2010-02-07):
這是第二台
因拆之前,已經看到這是修過的螢幕,因為外殼被拆的像狗啃
拆開後,真是嚇一下,怎麼是這樣的擺設呢
線也都被剪斷了,
他是用一顆19V的變壓器裝在裡頭,再用一個12V轉5V跟3.3V的電源版
結果這個電源版有嚴重的燒焦味
我先用12V的變壓器,再用一個12V轉5V跟3.3V的電源版
結果,我找不到圖四的接口定義,應該是沒有電壓給AD版造成
且我一直找不到這個規格書,圖三有面版型號,不知是不會找,還是笨笨的找不到

機器型號

機器型號

拆開後的擺設

拆開後的擺設

面版型號

面版型號

AD版

AD版

网友A:
大大您好,至少有一個是3.3V、5V,再來就是GND。(是那個沒有座,只有焊點的那個嗎?)
高壓的on/off不知道也是在那個接頭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至少有一個是3.3V、5V,再來就是GND。(是那個沒有座,只有焊點的那個嗎?)
感謝大大的回覆
高壓的on/off不知道也是在那個接頭嗎?

AD版的電源供給是由底下這個轉換版供應的
但是轉換版到AD版這邊的接腳定義,因為AD版上沒有標,而且拿回來時也都剪斷了
至於高壓的ON/OFF,我是知道接腳
現在就是AD版上的相通1,相通2,是要輸入12V還是5V呢
還有右邊那顆IC的電壓值對嗎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首先可找出 Gnd 直接量電容負極就是地 , 如果我沒猜錯 !!

圖的左邊黑線應該是 !!! (請先測量一下) !!

右邊有通保險絲的有可能是 +12v  !!

你可以用 B.B 檔量一下就知道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可找出 Gnd 直接量電容負極就是地 , 如果我沒猜錯 !!

圖的左邊黑線應該是 !!! (請先測量一下) !!

右邊有通保險絲的有可能是 +12v  !!

你可以用 B.B 檔量一下就知道了 !!! ...

GND是在相通2,黑線不是喔,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看一下線路的跑法 !!

右上那顆電容的負極接往何處 ??/

這應該不會錯的 !!!

同樣的各元件的 GND 應該是接在一起的 !!!

找出各 ic 元件的資料 , 可了解使用的電壓 !!!

在往回找也可以 !!

(有可能你板上有元件短路中 .....)

网友A:
GND會有大量鋪銅,抓螺絲孔的銅箔抓回去就是GND了!
5V和12V在哪邊就要看相通1或相通2所接到的電解電容耐壓是多少來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GND會有大量鋪銅,抓螺絲孔的銅箔抓回去就是GND了!
5V和12V在哪邊就要看相通1或相通2所接到的電解電容耐壓是多少來判斷。

GND有找到在相通2,我有看相通1的附近有一顆16的電容,我猜想相通1是12V,這樣不知對不對呢,

网友E:
回复 网友F:

16V的電容的話,使用5V的電壓的可能性比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16V的電容的話,使用5V的電壓的可能性比較高

感謝大大喔
是喔,我怕怕,我還是先接5V看看好了

网友G:
如果有必要再換ad公板的時候
買塊12v供電的來用
事情反而會簡單許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有必要再換ad公板的時候
買塊12v供電的來用
事情反而會簡單許多

我改用2621公版來試,結果也是白屏
我要昏倒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H:

附圖紅框處應該還有一個面板貼片保險絲,檢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附圖紅框處應該還有一個面板貼片保險絲,檢查看看吧

那邊的保險絲正常喔

网友I:
回复 网友H:

你有沒有看 你的屏的電壓  跟腳位 還有你接屏的線..
2621的跳線有沒有正確 ~電壓 跟 解析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有沒有看 你的屏的電壓  跟腳位 還有你接屏的線..
2621的跳線有沒有正確 ~電壓 跟 解析度~

嗯,原來是2621的電壓不足啦,調到5v就ok了
目前面版沒有問題,燈管也是,我再用原先的AD沒有問題
目前正在改電壓問題了
完工再來回覆,應該可以修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點屏的話 要注意 屏的電壓 歐 先下載它的 屏的腳位資料 先看一下 在對上你的 ~2621 調上它的電壓
電壓要小心點 免的 燒壞了屏~

网友:
當查不到面板的資料時,不知道電壓,電壓由低往上調。

楼主:
回复 网友K:

謝謝大大的提醒喔,我會更小心的

回复 网友L:

對呀,我就怕一次調太高
所以就從最小電壓的去做測試(其實也是看到carzy1kimo大的提醒,才恍然大悟的)
嘻嘻

网友M:
我個人是覺得這台若是我自己用的LCD,那是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增加日後的維修功力

但若是接外面送修的客戶,我打開一看到內部是這樣東拼西湊,我當場一定立刻退修
且"強烈"請他買壹台新的 LCD現在3千大洋可以買到不錯~保固3年的LCD

實在是不需要把LCD搞成這樣,就算讓他能顯示正常,老實說以我的經驗,撐不過一年半載
且再故障時,有很大的機率 AD板  and panel會葛屁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個人是覺得這台若是我自己用的LCD,那是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增加日後的維修功力

但若是接外面送修的客戶,我打開一看到內部是這樣東拼西湊,我當場一定立刻退修
且"強烈"請他買壹台新的 LCD現在3千大洋可以買到不錯~保 ...

可以撐過半年就沒關係啦,因為我只保固3個月啦
何況修好的那種成就感,你能想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