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RT)Dell Ultrascan P780無法power on

楼主(2010-02-07):
看過那麼多台CRT螢幕,沒想到DELL這台是滿棒的。
什麼三隻鳥啊、SAMPO、LEO。。。DELL這台的畫質最細。

不過最近它掛了。。。。

問題:(黃燈是待機,綠燈是使用中)
1.一接上電源就綠燈,之後就變黄燈。
2.換不同的電腦,皆沒有辦法power on(綠燈),都是黃燈。

目前有做的只有拆開來,看看電容有沒有暴(沒有),插頭重接。裝好以後,狀況一樣。

在大拆修前想先請問有經驗的各位,可能什麼部分的東西掛了??

楼主:
看到您的提示以後覺得事情可能比我原先想的大條了。我原先只是單純的認為D-SUB那邊喚不起螢幕。
本來想從D-SUB那邊追追看的。

接上電以後,約一秒就待機。沒有如說明的,五秒以後才進入待機。
(我自己猜的,看其他的舊文有說是電流量供應不足,導致馬上待機。)

接下來該怎麼下手呢?(拆下來開刀以後會貼圖)謝謝!!
(沒有這個收不到訊號的顯示畫面,一片漆黑。)

网友:
目前只能判斷,無法確定,打開後應該先檢查,CRT高壓危險若不懂還是不要自己動手可以請懂的人幫你,免得危險。
1 . 電源被保護(水平高壓短路,或其他問題)。
2 . 電源有問題。

网友:
1.你先檢查CRT 接陰極射線管那片小板子(通常用馬口鐵片框著,必須先接鐵片拆掉)~有沒有虛焊

2.如果沒用,那就必須要實際去量電源板 and FBT 是否有故障

楼主:
好像跟這台一模一樣。問題好像也一樣。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