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MOS腳氧化如何處理??

楼主(2010-02-07):
我這有一塊技嘉的主機板

放一陣子了 還在保固內

剛拿來測試 本來開機有畫面的

後來開機沒畫面了 假負載測量 無核心電壓

看到CPU旁的MOS腳發黑 量一下沒電壓

這樣拿去送修一定被打槍的  又不可能自己換顆新的 弄了就沒保固了

剛剛有用酒精 沒用 刷一刷還是黑黑的

請問該如何處理????

网友:
開機沒畫面了, 又還在保固期, 為何不能送保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有一塊技嘉的主機板

放一陣子了 還在保固內

剛拿來測試 本來開機有畫面的

後來開機沒畫面了 假負載測量 無核心電壓

看到CPU旁的MOS腳發黑 量一下沒電壓

這樣拿去送修一定被打槍的  又不可能自己換顆新 ...

如果是我有兩個處理方式..

1. 用接點活化劑
2. 用一小片砂紙,纏在某個東東上,如筆.. 慢慢的磨

不過如果你是要讓對方看不出,可能只有用第一種方式了..

楼主:
mos腳 氧化

應屬人為因素

不保固的 會被打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