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ompaq FP7317無法開啟

楼主(2010-02-07):
請問大家有遇過Compaq FP7317   他無法開啟!
電容都沒NG不曉得要從哪下手較好!

网友:
無法開啟..............大概 有 N 個狀況 ~
當然是電壓阿 ~\你那台是外接變壓器 還是~~P+I 板 ~
詳細 描述~阿不然   你這樣 別人不能夠幫你 ~
可以的話 拍幾張照片 ~...

楼主:
ok!!等等把照片補上!
我這台是P+I 版
我按了按鍵無法開啟來!以為是按鍵壞了!換上新的也是一樣開不起來!
我拆開看裡面電容都好好的!也沒凸也沒爆!不知如何動手~~~

网友:
按鍵和驅動版連接有軟排嗎
若有會不會是軟排接觸不良或斷線
還是先量有沒有工作電壓比較快

网友:
檢查P+I板 5V電壓是否正常
如果電壓正常 請檢查A/D 板是否有元件異常發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