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PUMA AIR COMPRESSOR維修實例

楼主(2010-02-08):
維修日期:2010年02月07日
完修日期:2010年02月07日
產品:PUMA  AIR  COMPRESSOR
型號:AE2525
故障原因:”飽和釋氣閥”在尚未逹飽和即開始自動洩氣
維修概述:
這篇不知要歸類到那裡,它應屬工具但只是一個小故障問題,所以暫時歸到家電。
這台PUMA空壓機是2005年採購用來清潔電腦設備及汽車輪胎充氣,過年前偶爾拿來做鐵門噴漆,
還不錯用了四年多從沒有出岔過。(圖一)
同往例今年過年前鐵門要噴漆,前置工作都已完成準備要清潔及噴漆,上電開啟空壓機開始壓縮,
壓縮到一半就聽到有洩氣聲,找找看是那裡出了問題----------------------
一看是”飽和釋氣閥”在尚未逹飽和即開始自動洩氣。(圖二)
碰到這樣的故障一般都會以為是”飽和釋氣閥”,不例外我也是將”飽和釋氣閥”拆下來檢查,沒問題!
先別急於送修想一想就能找到問題,順著溢氣銅管與排氣銅管找到了逆止閥。(圖三)
打開一看逆止閥彈簧腐蝕斷裂所致,使儲氣桶無法儲存壓縮氣隨即由溢氣銅管溢出。(圖四)
想到彈簧又是一個問題,外面買不到本想腦筋動到喇叭鎖裡的彈簧,誰知在廢料堆中找到了一樣大小的彈簧,
說實在它真不知是屬於那東西上的。(圖五)
裝上試機正常,又是一尾活龍,看來以後要注意保養了----------OK 完修!
趕快去工作了---------------

网友A:
酷= =  連孔舖類薩都能修阿!!!
完全無法理解那些專有名詞跟原理...
高人果然很多 多看多聽 多長智慧

感謝分享n_097|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這閥是防止超壓時的安全裝置 !!

可避免壓力開關故障 , 而無法於設定的壓力下停止 !!!

看到這台的故障有的面熟 !!

前幾天逛拍賣網 , 好像有看到故障情形一模一樣的 !!!

网友:
PUMA的.......老闆是傑出的沙工人!...........沙工以他為榮。
經過壓縮的空氣,會含有水分,定期要將桶內積水排掉。壞這止氣閥還是小事.....嚴重點,桶子還會鏽蝕掉(除非桶子的材質是不鏽鋼的.....也沒看過。)
在桶子底下,有個像水龍頭的開關,將「空鋪類薩」氣打飽,將整台機器傾斜,讓水往開關集中,打開開關,水就會隨著空氣噴出來,多試幾次便可將內部積水清掉。

网友:
回复 网友D:

推~
故障點零件更換了
最好故障的原因也要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酷= =  連孔舖類薩都能修阿!!!
完全無法理解那些專有名詞跟原理...
高人果然很多 多看多聽 多長智慧

感謝分享n_097|

這種東西....還比電子簡單耶....居然跟我說看不懂...
摩托車修假的喔......還跟我說你會修摩托車...

說真的~~這種大型工具壞了~~我都自己修的.....
我連洗洞機都會修了..之前去冷氣行工作的時候~~
有段時間太閒叫我把他修好(鑽石牌的洗洞機一台要價7~8萬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閥是防止超壓時的安全裝置 !!

可避免壓力開關故障 , 而無法於設定的壓力下停止 !!!

看到這台的故障有的面熟 !!

前幾天逛拍賣網 , 好像有看到故障情形一模一樣的 !!! ...

挖~~~一樣的嗎?趕快去標下來~~~~這一台不便宜耶~~~~不過要看他多少賣耶~~~
太貴~~就不必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沒問題啦-------
已經用了二天鐵門也噴漆完畢
收工!

回复 网友F:
這閥確是防止超壓時的安全裝置
壓力達到標準設定值時釋氣閥有一根針會向下頂板動開關使壓縮停止加壓
問題是它還沒達到就開始洩氣,
所以問題就在它的前方逆止閥沒有發揮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壓縮的空氣,會含有水分,定期要將桶內積水排掉)
這點相信玩空壓機的人一定會做得到的保養,
但是逆止閥內的彈簧相信沒多少人知道的事。
不過經過這事我會特別注意保養這根彈簧,
否則以後到那裡找彈簧!
看看這張圖片就知道水氣有多重----

网友B:
我們工廠用的更大型 !!

空氣中的水氣經過縮短後會凝結成水 !!

也且量還不少呢 ??

之前我們用人工排水 , 蠻麻煩的 !!!

於是就自己設計了一個簡單的自動排水裝置 !!

方便多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們工廠用的更大型 !!

空氣中的水氣經過縮短後會凝結成水 !!

那台機器跟冷氣除濕機是一樣的功能......
之前還常常去修這種機器....
把他當成是一台除濕機就好了..
主要功能就是把空氣中的水氣..
結成水或接近冰..

通常阿..沒有固定時間去排一次水...噴出來的空氣..還是會附帶嚴重的水氣...

网友:
強~~~連空壓機都有~果然是個好地方!

网友G:
小工作場所
通常都用1-2HP馬力
大型工作場所
都用3-4馬力
外加連接桶
一方面排除水氣
一方面加大壓力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外加連接桶
一方面排除水氣
一方面加大壓力

我在公司也有台 PUMA 的空氣壓縮機.. 過完年再好好研究一下..

想請教一下,"外加連接桶" 是否意謂著加大空氣壓縮機的容量,這樣機器本身就不必常常因氣壓感應不足而啟動..

以前在工廠時,有一台工業用的空壓機(生產線氣動工具用),每次使用完(如下班時),都要將氣放光,聽人說這樣可延長使用年限,不知是否正確?

网友B:
回复 网友I:

加大氣桶有類似電容器的作用 ,  才不至於瞬間壓降太大 !!!

氣桶內的氣如不排除 , 隔天裡面會積滿水的 !!! (因壓縮空氣的溫度冷卻 , 而且在大的壓力下 ,

水就會凝結出來 !!)

你的氣動元件有水流入會影響作動 , 還有生鏽的問題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大氣桶有類似電容器的作用 ,  才不至於瞬間壓降太大 !!!

氣桶內的氣如不排除 , 隔天裡面會積滿水的 !!! (因壓縮空氣的溫度冷卻 , 而且在大的壓力下 ,

水就會凝結出來 !!)

你的氣動元件有水流入會影響作動 , 還 ...

了解了,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在公司也有台 PUMA 的空氣壓縮機.. 過完年再好好研究一下..

想請教一下,"外加連接桶" 是否意謂著加大空氣壓縮機的容量,這樣機器本身就不必常常因氣壓感應不足而啟動..

以前在工廠時,有一台工業用的空壓機(生產線 ...

小弟公司的外桶在1樓
打氣在地下室
但是一天運轉(1個小時起碼運轉3次)
一天開16小時
壓力設定10磅
公司大約5HP馬力
連接統大約也是5HP馬力....

网友:
回复 网友J:

不止是壓縮機, 大型車在出車結束後也要把儲氣筒裡的氣放掉以免水汽凝結....
不然哪天開到一半沒煞車可不是鬧著玩的.

网友:
哇  真是術業有專攻  隔行如隔山 給你拍拍手

這世界就是要有各種人 才會有趣

网友:
來到這寶地,真能增知識,長智慧,造福芸芸眾生!

网友:
以前有遇過這類水氣排除問題~~~它儲器瓶下方不是都有排水閥門,打氣後直接轉開一點點就好.一段時間排一次不然儲氣鋼瓶容易生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