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大大,4559有啥可替代呢?!

楼主(2010-02-08):
如題

4559 N + P CHANNEL

有哪些MOS可替換著用呢?!

哇係新手,請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噗噗~是不是這顆~N+P的~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FD/FDS4559.pdf
是的話有以下的型號可以代替
AP4575GM
APM4588K
AO4611
AO4612
以上型號可以至下列網址查詢
www.alldatasheet.com
www.datasheetcatalog.com
不過...很可惜的是...AOP605你沒辦法用~耐壓太低了
有找到607跟609也可以用~不過封裝是DIP-8的~要轉板

网友(2010-05-17):
感恩大大無私分享! 增長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