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綜合小家電] 殘念的觸控檯燈維修(完修)

楼主(2010-02-08):
飛利浦雙魚座,91年時單位裡買了20多台,這幾年壞了不少,都是熊熊就不亮了,小弟要了1台來練功

拆開後先看到1A FUSE燒掉,拆下開關電晶體2SC4242測量,2顆都燒穿了,其他零件從板子上量沒明顯異常

從廢品25W省電燈泡拆了2顆2SC13005來換,並且換新FUSE,上電後手摸一下觸控點,燈管發了紅光後就又暗了

2SC4242跟2SC13005耐流差了1倍,點不起來是在預料中,這次修理只是確定除2SC4242沒有其他問題,可能有前輩會問為何不依規定零件修好,因為這是已經報廢等除帳,再加上零件不能報公帳,純粹殺時間的

外觀

外觀

電路板

電路板

2SC4242跟2SC13005

2SC4242跟2SC13005

网友:
這台~~~我看到~~都直接~~~請客戶帶回了....
燒掉的東西~~~去電子材料行買...貴死人了...
再加上維修費...客戶馬上說不修...可以去買一台便宜的了.....
我還遇過那一顆IC掛掉的.....所以看到這種的..我都直接推掉..不修了..

网友:
希望你能修好它!

网友:
新的一把要900~1000元,會壞是燈管不好時還繼續用(換零件後一定要換新燈管測試,不然電晶体會一直燒),
換二個電晶体及二級体不超過100元還可以用很久.

网友:
我也是覺得燈管壞了的可能性很高 !!!

要不要先換個燈管再試試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台飛利浦檯燈我家有兩台,一台是買的,一台是別人故障送給我的,那台故障的我記得是快速二極體燒毀,不過我記得電路板跟照片上不太一樣。
cnpan說的對,修理這種檯燈要注意燈管,當燈管老化時電流就會變大,所以如果你的燈管是舊的,那修好後最好把燈管也換掉,否則不用多久電路就又燒掉了,不過或許新品已經有做保護了也說不定。

网友B:
這一型雙魚座觸控檯燈,給公司修要450元。我都是買機板直接換新,一勞永逸。機板的成本大量拿還好。4條線接一接就好了

网友:
上面的圖忘了有版權,版主若覺不妥請刪了它,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一型雙魚座觸控檯燈,給公司修要450元。我都是買機板直接換新,一勞永逸。機板的成本大量拿還好。4條線接一接就好了

公司也可以取貨自換?是到服務站拿的嗎?

网友:
那電晶體可用c4977或c3039代   就可以  不行就是那顆大顆變壓器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個線路圖好像可以改裝應用在 w 大所提的 AC 電源供應器!

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一型雙魚座觸控檯燈,給公司修要450元。我都是買機板直接換新,一勞永逸。機板的成本大量拿還好。4條線接一接就好了

電路圖與觸控檯燈電路不完全相同(無ic及保護電路).

楼主(2010-07-16):
因為經費控管不能買新檯燈,又從廢品倉庫把這台找出來,剛好有台250W POWER報廢,上面的C4242是好的,拆下換上後正常

POWER的C4242

POWER的C4242

修好試機中

修好試機中

网友:
恭喜完修喔.這台是傳說中的博士燈嗎n_083|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為經費控管不能買新檯燈,又從廢品倉庫把這台找出來,剛好有台250W POWER報廢,上面的C4242是好的,拆下換上後正常

.....我怎麼看到D424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怎麼看到D4242????

對不起,那天拆了3顆POWER,拍錯東西了

楼主:
小弟昨天去台中電子街,順便到龍X電料行問問,C4242 1顆25元,新檯燈1台1200,也還划的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昨天去台中電子街,順便到龍X電料行問問,C4242 1顆25元,新檯燈1台1200,也還划的來

自己修划的來....修給客戶至少報價500元起...那是不是客戶就會哀哀叫...
直接開關用的檯燈..最便宜一台也才350~600元之間....反而是要看客戶的心態....
若自己DIY~~當然不在此限

网友:
我有一個飛利浦檯燈13wpl燈管的.故障裡面有2個功率晶體但是編號他摩掉了.改天去買c4242來試試.

楼主:
13W的應該13003或13005就能代替

网友:
感恩我也是找pc power裡面的功率晶體代我用13007

网友(2010-11-15):
我家裡也有一台雙魚座壞掉突然不會亮,經過測量有二顆C4977故障(一顆50元有夠貴)
但是更換之後還是不會亮...  後來又把全部的二極體又量了一次都在0.5~0.6V之間
其中有一顆稽納二極體(編號D6)好像壞掉了? 正向反向都能量到0.5xxV的電壓
可是拆下來一量又正常了,只有正向能量到電壓,請問這樣是不是表示沒壞?
還有樓主說的1A保險是哪一顆零件? 看起來好像沒有一顆像是保險...

网友:
保險在電感的上面,   那顆2/1電阻就是

网友:
保險在電感的上面,   那顆2/1電阻就是
引用 网友E:

感謝! 把這顆電阻短路後燈管就能正常點亮了, 一百元總算沒有白花

還有一個疑問,這顆電阻的阻值是不是3300MΩ± 5%?

可以用這種FUSE 20M/M 1A取代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痾....如果真是3300MΩ的話你換上去是絕對亮不起來,因為那電阻值太高等同開路= =
正確值應為33Ω*10的-2次方=33*0.01=0.33Ω.
電阻色碼辨識相關可至新手區爬文參考.

网友:
感謝樓上大大指點,原來是我耍笨了,以為第三碼沒有銀色,所以就當成灰色來算...

不知道這顆電阻算是1/2W?還是2W? 這顆電阻測量長度是12mm 寬4mm

网友:
搜尋了一下資料Philips檯燈用的這顆電阻叫"保險絲電阻/熔斷電阻"依照尺寸判斷規格是2W
給大家參考 http://www.4-direct.com/big5/resistors/resistors-frn.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