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骨雞學姐的臥式冰箱不會很冷

楼主(2010-02-08):
shunxing你可以出動了。
對了!冰箱有一個Super按鈕請問是在做什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hunxing你可以出動了。
對了!冰箱有一個Super按鈕請問是在做什麼的?

....沒照片.....我也不知道是做什摸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補上照片!

网友:
看上面的圖案.....是快速結冰嗎?.....用猜的。

网友:
偶也是猜 速冷
Jolin九令喔

网友:
....怎摸看都像是運轉燈(壓縮機運轉中)....
那種符號也有代表除霜的意思

如果是運轉燈...那就聽看看壓縮機有沒有在運轉
確定有在運轉...再來有是要摸壓縮機的冷煤回管..
回來的那隻管子比較粗..摸的時候會冷..代表這台是好的...

再這種要過年時間..會不覺得冷...該不會是洗過了吧....
是的話~~再等一天吧....

照片中..右邊那個溫控器..要是壞了..也有可能溫差過大~~造成不冷

网友:
剛剛去朋友那邊看了一下同樣的臥式冰箱
真的是除霜燈阿......那個燈...是對門周圍除霜用的...
防止門周圍結露或結霜的.....

网友:
左1 運囀 中 故障檢查警告 3電源燈  若1為除霜應該會有heater 線 進口的

网友:
如果有壓縮機旁的照片我想S大會比較好隔空抓藥!

网友:
請問它是臥式冷藏,還是冷凍的如果是冷凍的應該不是除霜了
那個燈號我覺得可能是節能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它是冷凍的冰箱,據太太說去年冬天使用時內部四周圍都會結霜,但是前幾天插電運轉後發現只會在右邊會結一些霜。
也就是這台冰箱已經整整一年沒有運轉了。

网友:
super=電源燈
至於內部四周圍都會結霜,但是前幾天插電運轉後發現只會在右邊會結一些霜有可能
1=油阻
2=漏冷媒
3=散熱馬達不轉,風速慢
4=散熱器阻塞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第一及第二項無法處理,從側面的空隙可以看到散熱風扇運轉,目前會先從散熱器清潔著手。
感謝大家回覆。

网友:
恩恩,希望能替大大解決問題
之前我所提的問題,只是希望能給一些維修同行有點飯吃,小弟不知在這都是同行的
至於對電子電路DIY維修興趣者我就無言了,畢竟也需要功力吧
如各位前輩們有維修問題我會的決也會鼎力相助
至於之前我所發出的除霜控制原理,發錯地方小弟我愧疚萬分在此說聲抱歉
之前P大po一些家電維修視頻與原理,是否還能po上醫療儀器(高級的)來讓我學習維修希望你能看到

网友:
一年沒用?...油阻比較不可能....
但是...要說散熱問題....
這種天氣...很難散熱不良...
若真的散熱不良..在控制器的右手邊
散熱孔因該會很熱...
漏冷煤機率比較大

也有可能...沒冰東西...造成溫度降不下來..

网友:
可先看一下運轉時的電流 !!!

用勾錶直接量測電流  !!

如果比標示的值低很多 , 則漏冷媒的可性很大 !!!

就需進一步的檢測 !!! (需要用複合壓力錶)

大概只能送修囉 !!!

网友:
  我知道那顆按鈕的作用是甚麼,看W大的照片這台冰箱已有相當歲數了,若以目前新的冷凍櫃來說那顆按鈕就相當是現在冷凍櫃的”連續運轉”開關,就是開啟後溫度就不受溫度開關的控制,壓縮機連續運轉,溫度一直往下降,直到使用者自行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