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MPO LM-23U1液晶電視電源板整板無供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0-02-08):
這塊電源板是論壇內的朋友送修的,他之前有PO文提過,有看過那篇的朋友們看到這塊電源板應該不陌生。他有自己先修過,有興趣的可以自己找看看,這邊我只寫出他送到我這邊,我就當時的狀況開始修。
板子到手時,有幾個零件已經被拆掉了。經過詢問,我才能得知拆掉的零件規格。
10K歐姆負溫度係數熱敏電阻
1500uF/16V 電解電容
2SK3569 MOSFET,維修時,拆得太快,竟然缺一張沒拍到(印象中有拍到,找不到檔案。),就貼這張好了。
下排的散熱片,右邊第二顆(空位)。(右一也是2SK3569,兩顆組成開關電路)
沒頭緒,無聊先檢查散熱片上的所有晶體(包括橋整、電晶體、蕭特基二極體)。拆的空蕩蕩的。

橋示整流GBU4J,量起來以為有問題,結果誤判,它是正常的。(電表打歐姆檔,紅接正、黑接負會通)
檢查完後,都沒問題,腦袋又空空了,看板子發呆,結果發現,板子上有些貼片電容有焊過、上面有用簽字筆塗黑做記號(該不會是問題點吧?當時也不確定。)打阻值發現.....短路。
當時花了些時間查電路(一堆跳線,狂斷跳線,還是短路,貼片電容都沒問題,只剩IC了),有一顆IC有被拆過的痕跡,我就放過它了,剩一顆還是短路,決定查它。(又查的太高興了,竟然忘了拍,下面兩張量的貼片電容原本就是被影響而短路,IC拆掉就沒有了。)
IC拆掉了,有看到它的焊接點嗎?一端接地、一端電源。
IC拆下來了,同樣也只用烙鐵(也別無選擇)。IC是L6562D PFC控制晶片。
拆下來再做量測做確定,第八腳和第六腳都通。
後來去採購了缺的零件和壞掉的IC,裝好了。只拍到換IC的部分(焊上去的是新的),其他的大家來找碴,在後面的測試時會看到。
換完之後,正式再上電測試了!(先前我有上電測試過,沒有發現大問題,高壓也太危險了,就改用打阻值方式找問題)
上電後....還是沒有待機電源,腦袋又變空了,茫無目標的找問題,結果發現.....有被炸過的痕跡?
拆下來量....沒問題啊!算了不管它....(待機電源從那邊出來的,所以我才會想拆那邊。)
沒問題再裝回去,繼續查,這次追線,從剛剛換過的那顆IC的電源往回找(它和好幾顆IC組成PWM電路,包括PFC校正、電壓調整等等)
這回追到下面這片區域,猜測是待機電源的發源地,電路蠻複雜的,原本想畫出來的....作罷!
翻電路,發現這顆電晶體有問題!
拆掉。怕會受到周邊電路影響量測結果。
拆下來量,BC、BE都會通,按照道理E、C腳間絕不能通.....有一邊的確沒通,但有一邊卻通了!
從廢板找一顆拆下來換,上面那顆是好的,下面是壞的。
換完後再查電路後沒有發現異常的地方,應該是沒問題了,再度上電。
這時......把待機電源拉出來,量一下....太棒了,有電壓了!果然符合板子上的+5VSB的條件了。
確定待機電源OK後,嘗試來ON/OFF囉!準備流程。
弄好後,上電做ON/OFF的動作,嗯!該有的電源都出來了。
24V、12V、5V
電源接口定義。
確定沒問題了,可以將換好的零件歸定位了。
接好線,準備燒機測試。
+5VSB
ON/OFF
+5V
+12V
+24V
燒機3小時OK!完修!
電源板零件面頂視圖。
焊接面頂視圖。中間有道白線分隔,左側為一次側高壓部分,右側為低壓二次側部分。

資料手冊:
GBU4J
L6562D
2SK3569

网友:
.....皮卡丘....在發電嗎???

8點15分回來看~~~還在發電...不過~~有一半的流程看到了......

我居然看到照片..有2隻手......這次拍的這摸清楚該不會~~
把項機固定在半空中...用定時拍照的?不然..2隻手~~怎摸拍的

 .....不會吧...用高瓦數電阻..當負載..真的很閒.....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次拍照,有部分是請我妹幫我拍的。
燒機.......真的很閒!接好線路後,我就跑去打電動了。

网友:
好樣的,s大,你是什麼情形下會查到那顆小晶體出問題呢?

网友:
這種 液晶用的 power 要求還真高 !!!

跟一般電腦用的差不多了 !!!

修這種 power 如果主要的元件都正常 !!!

那種小元件最是難搞 , 有些貼片還找不到資料 !!!

修這個真是要有十足的耐心啊 !!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慢慢查到的,剛開始都沒拆,量的時候也沒有發現什麼異狀。
後來無聊想知道那些貼片電晶體到底是什麼形態(也有可能是雙二極體),在加上順道查問題,才發現故障的電晶體。
待機電源是由那部份的電路產生的,若沒有壞TNY264P,就剩那邊有問題了,我是大略抓電路的方塊,有需要才仔細研究電路走向。

网友:
其實很多~~都是小電晶體壞了....但都沒資料可以查阿~~~~
也不知道怎摸代用...之前我改的那台~也是電晶體掛了...
只是~~那種要壞不壞的~~~...你也會查到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還好只壞那邊.....如果二次側也給我壞的話.....我真的會抓狂。
但一般一次側保護做得好的話,二次側不會死很慘。

网友:
謝謝分享 被修過的板子 最難修 ~..也不知道上個 維修者有沒有 將災情擴大 ~
所以查線路都要很細心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他之前維修的流程,在顯示器維修那邊有貼。
還好,問題不大!

修理時,真的很怕手一抖.....大片江山全毀。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也很怕...

修POWER都怕不小心短路,造成連環大爆炸~

网友F:
c大,我沒有搞的很難修拉= =!

网友:
引用 网友F:
c大,我沒有搞的很難修拉= =!

就算沒搞的很難修...
光那顆電晶體..就不知道讓s10274chen 抓這問題抓多少天了....
(還好他現在放假很閒..不然你可能要等更久)...
要是我的話...直接改電源了(一般的客戶不可能等那麼多天)...

网友:
嗯~還好我不急著用這台液晶電視,本來也想說買電源汳來改,可是一想到要固定就一個頭好幾個大,這台液晶電視後面的空間非常小......

楼主:
回复 网友G:

原本查到快崩潰了(乾脆把它當成在玩遊戲,就覺得還好。)......那時候已經有抱了最壞的打算了,如果再查不到問題,就要換那顆TNY264P了(就要等到我開學才能去買了。)
如果還有再壞東西(壞IC)......有打算不修了。

還有一台家裡「小瓢蟲」的充電power,父親拿給我修的....我手殘,拿電表量電壓時,探棒前端甩到高壓部分,啪的一聲,毀了!(原本修到有電源出來了,電壓不足,有高頻雜音,這回毀到沒輸出了。)

网友:
最近才剛開始修Power
不過先從最最最簡單的 AT-Power 開始.

网友:
s10247chen大還真有耐心阿~~
最近在修一台聯強17"沒有電源供應的
SG6841又好像正常但二次測輸出又不正確
A/D版整各貼片電容都被動過(就是被人家修過了啦)
POWER版又沒有電源輸出定義
感覺暈頭轉向
現在正在地毯式搜尋
要像s10247chen大說的要像玩遊戲一樣(其實我每一台都像在玩遊戲)只不過修很久修不好會很在意哈哈哈
平常心看待好了
在查不出來就要發帖請各位幫幫忙了

這一帖料多味美
感謝分享阿

网友:
修電源板最緊張,
不小心手一抖真的會害了了!
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2010-03-26):
真是太強了吧

這樣都抓的出來:)

网友:
太難了吧
一個一個零件的查
這是在做苦工啊

网友:
很厲害耶 感謝分享
又多點知識了

网友:
感謝大大....講解的好仔細...

网友(2010-12-30):
感謝大大熱心分享經驗

网友:
收藏起來....好好研究!
感謝分享^^

网友:
這種地毯搜查的方式太辛苦了吧
萬一是電線斷了 怎樣也查不出來啊

网友:
這就是我還要加強學習的地方,能夠耐磨、耐煩!
大部分都是修到沒FU的時候,就自動停下來,下兩場棋,再回過頭來繼續修,然後多半就卡在無料可換,就先放在櫥櫃裡了!不夠一鼓作氣、一氣呵成,所以多了很多備料! 呵呵!

网友:
沒有讚可以點!真的很細心也謝謝大大的用心分享

网友:
請問有人知道換下來那顆小電晶體左手邊也有一顆小電晶體,它上面寫"  W2T  40 "...
它(W2T 40 )的datasheet 要怎樣找???我在Google上輸入" W2T "...出現一堆ic資料,這些IC的編號裡都有"W2T" 三個字~~不知要找哪一個才是..?主機板上也是有一些小電晶體它們的編號也是只寫幾個字,用Google查也都跑出一堆有含那幾個字的IC不知哪一種才是我想要的(EX: t04 );或者有什麼專屬的網頁可以查這些縮寫編號的IC資料??謝謝

网友:
基本功夠硬 耐心十足比 '勁量 '還厲害

网友:
大大的恆心真另人折服,但照片上C252跟C154好像都快禿頂了,是不是也要順便換掉?

楼主:
回覆 29# 沉思中

那要查SMD code才能知道它是什麼規格喔!google大神也找的到資料,但要下一些關鍵字,搜了一下跑出一堆想要的資料。

楼主:
回覆 31# genda

沒有啦!C252,它....是外皮上面少了一圈,所以才會看起來像是快爆了。
C154,可能是因為拍照角度的關係吧!電容小弟我那時候有巡過,基本有問題的有換掉了。

大概就看送修的那位大哥拆下來「保養」一番囉!

网友:
回复 网友H:

再請教s10274chen大~~
1.那顆電晶體上面只寫 " W2T  40 " 這幾個字,要多加哪些關鍵字才能找得到??
2.SMD code 要去哪個網址查?
謝謝~~
(可以舉例一下嗎?  )

楼主:
回覆 34# 沉思中

封裝型式是關鍵,搜尋看看,這邊小弟我先不告訴您它的封裝,您先查看看SMD電晶體的封裝有哪些型式,然後就您看到的,找出它的封裝規格,接著根據封裝規格和smd code查查看就會得到您要的資訊囉!主要是w2t這段code,40則是它的尾碼,依照不同廠商生產,會有不同的自己代表意義。
SMD code,之前小弟我是常上http://www.marsport.org.uk/smd/mainframe.htm這個網站搜尋,或是google搜尋封裝和SMD code,後來是一位論壇內的大哥的一份大禮,就比較少用網路查了。
順興大之前有一篇電源維修實例,有提到SMD code的東西,還有一位大大PO上了一份很貴重的資料,您可以找看看喔!

會了!就是您自己的東西囉!

网友:
回复 网友H:

S大,這台電視現在還安穩的服役著,我也懶的再拆它囉~

网友(2011-02-21):
謝謝您寶貴的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
修電路要有耐心,還有就是不要一直鑽牛角尖,可以換個角度看問題~個人心得!!
感謝提供!!

网友:
請問一下電源板直接導通是將12v on/off 兩個瞬間接在一起就可以測試燈管嗎???

楼主:
回覆 39# white8810

測試燈管?white8810大您指的是?
小弟我這篇沒有提到12V為待機電源啊!

网友:
耐心夠和仔細加上有能力,加油。

网友(2011-05-12):
修這各緊張又興奮..  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网友(2011-10-13):
s10247chen大:您好!
                          我是沒經驗又想學的人,請教有+5VSB,如何嘗試來ON/OFF!要怎麼接腳呢?及燒機時,該如何接負載呢?是接 10w 68歐姆 的水泥電阻嗎?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