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 螢幕整個反白, 無法顯示

楼主(2010-02-08):
我是新手,想請問各位高手大大,下列問題該如何處理?
1.機型HILIPS 170C4
2.狀況:開機時,整個螢幕反白,不管有無輸入影樣,都一樣反白沒有顯示,請問這個狀況大概是哪一個地方出問題?

麻煩各位協助.......感激不盡!!!

网友:
有內部的圖嗎?請回文10次就可貼圖了!

1.如果電容無容值可能會變白屏.也就是裡面電容可能膨脹!

2.這一款裡面的24c16記憶ic程序會跑掉.要重新燒錄

這是我估計故障的方向.詳細情況還是要有圖片做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樓上的大大回信,拆開機器後無發現電容有膨脹的情形,請問如果是記憶IC程序跑掉,不知道哪裡可以協助燒錄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