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突波吸收器嗎?

楼主(2010-02-08):
我是新手,這次終於有機會找到用肉眼就可以看出故障的地方,馬上拆了下來拿去電子街找材料去,不過....沒有寫規格所以就去找店員幫忙,店員說這因該是突波吸收器,因為不知道規格我就挑了兩顆體型差不多的,左邊是GVR 07D181K 右邊是GVR 10D361K,高興的回家換上去結果是沒辦法通電,他是串聯的第一支腳量有110V,但是另一支腳量就沒有電壓了,反過來裝也都是一樣,後來換了另一顆也是一樣,請問一下我規格買錯了嗎? 因該要買哪種? 如果直接接一條線過去跳過這個東西可以嗎?

网友:
其實要你們先爬文 !!

目的要你們先行找一下有無相關資訊 !!!

如果連爬個文都懶 , 那些寫文章的人 !!

心血不就白費了呢 ??

你們都沒先看 , 那些文章不就形容虛設了 !!

http://bbs.pigoo.com/thread-14672-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話講到我心裡去了~~~~,看到這類發文,我想寫教學文的朋友都心碎了。

楼主:
雖然我爬了一段時間才PO出了這篇文章,看到J大的回覆才發現我之前的爬文都是草草的大概看一下而已,不是找不到資料而是我沒認真去讀這些大大用心寫出來的經驗與教學文章,以後我會更加努力的爬文希望有一天也可以像各位大大一樣分享自己成功的經驗和無私的教學,最後在跟回覆我的大大說聲謝謝,讓我看到自己的缺點。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錯喔!
那最後麻煩你標題的圖波改成突波好嗎?

网友:
怎麼說呢?有點傷腦筋..

其實看看樓主的發言及貼圖,也沒什麼大問題,我想他現在可能還在想.. WHY.. 我倒底是那里做錯..

其實大部份的答案在網路上都有,不管是台灣的、大陸的,還是英文的.. 幾乎百 90% 都可找到答案..

也可發現到一個現象,有些問題沈下去了,有些問題在網路上可找到一大票的資料.. 歷史是不斷上演著,問題也是一再的重覆..

另外每個網站架站軟体及管理風格都不同,一些新會員真的需要時間來適應.. 我到現在還是在適應期中..

我想大家都是從 "小白" 過來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這並不意謂著,大家不要去看管理規定,也不是要新手不拜碼頭,而是要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查其所安",分出誰是真小白,誰是假小白,而給予適當的處理..

開過站的朋友可能都碰過 "鬧場",為什麼大部份的網站,都不開放 "訪客" 留言,我想個中滋味,只有架站、管理者才能体會..

對於情節輕者,不妨以引導替代責難,例如未先爬文者,不妨先予勸告,再引出適當的解決網址,我想這對他,絕對會感謝銘心,下次不會再犯..

有些時候,真的不故意的,如我的等級,只能查詢 "標題",在站上很流行的 "P、C、R" ,使用 "P、C、R" 絕對是找不到的,想想,如果我問 "請問什麼是 P、C、R
" 是否馬上.....

每個網站都有其管理風格,也深知 "架站容易,管理難" 的道理,我也很喜歡這個園地(否則也不會註冊了),只是有些時候,看到站上對新手的一些做法,就想到我從前 "小白" 的日子..

网友:
其實我也可以直接給他答案啊 !!!

但這對他有比較好嗎 ???

自己找出來的一定會比人家給的記憶深刻 !!!

而且爬文期間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資訊 !!!

順便學習一下 , 而不是只是想要答案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錯喔!
那最後麻煩你標題的圖波改成突波好嗎?

真奇怪...你都會對新手說打錯字的部份....
我打錯字你都不會跟我說.....
都是我突然看到文章被推上來的時候才發現在去改......

還有不只你不會跟我說...好多人看了我的文章..明明我有打錯字..就是沒人告訴我.....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以後特別注意你的錯別字。

网友:
jean給你的鍊結可以看到這個元件,看好它是綠色的,不是電容也不是突波吸收器
,修機器就是這樣,慢慢摸出來,當你自己搞懂壞在哪裡,10年後都還記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常常看到您的錯字.......字裡行間,若隱若現......下次有遇到......告訴你。

回复 网友E:
大大您好,那顆會炸掉.....不排除後端電路有短路跡象(怎麼知道的.....舊文有喔!)
新買的突波吸收器.....阻抗好像有點高(我有沒有看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完蛋了.現在有兩個人盯著你的錯字了。

楼主:
PCB板上印了TH1,TH=熱敏電阻(NTC),不過上面沒有規格該換多大的上去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您看看這兩個資料手冊,看能不能找到您需要的。一個是跟您新買的有關,一個是我查我家裡的power查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站內到處有資料 ~~

請看這一篇 :

http://bbs.pigoo.com/thread-18751-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D:

要說到你的錯別字 ~~~

你這篇也有錯別字哦 !!!

(至少兩個)

自己找出來會比較好吧 !!!

网友:
回复 网友D:

部分
是部 "份"

(我告訴你了)

网友:
人非聖賢錯字難免

网友:
回复 网友D:

shunxing兄其實你還有一個錯別字喔
你文章裡的"在"要用"再"才對
不過這個很多人都會用錯
早就習以為常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D:

都是我突然看到文章被推上來的時候才發現在去改......

要改成

都是我突然看到文章被推上來的時候才發現再去改......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都是我突然看到文章被推上來的時候才發現在去改......

要改成

都是我突然看到文章被推上來的時候才發現再去改......

.....那個在字......雖然我常打錯n_135|
但這種不明顯的...可以省略了...

離題了....快閃....:on_085|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要嚴重離題.....
順便簡單國文教學好了!搞懂「在」、「再」的差別。
再一次的「再」........有重複之義,譬如說,我們常說「再見」,我們總不會說「在見」吧!意思是指說,我們下一次會見面;若說成「在見」,意思就會變成,在哪邊見面,是不是很奇怪呢?

「在」哪裡的「在」......則是所在之義,位處哪個地方,人、事、物的所處地區,譬如我說我住「在」台中縣沙鹿鎮.....那就是所處位置,我不可能說....我住「再」台中縣沙鹿鎮吧!
那意思就會變成......我住「重複」台中縣沙鹿鎮......是不是很奇怪?

小弟我國中國文造詣還不錯,基測國文還考快滿分...這樣講解應該是沒問題吧!

网友I:
想不到在這裡也可以看到 [破窗效應] !!

最後還來個國文教學 , 真是好樣子 !!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想不到在這裡也可以看到 [破窗效應] !!

最後還來個國文教學 , 真是好樣子 !!

說真的~~~我國文成績從來沒有及格過.....
所以~~~有些字真的錯的離譜要說一下耶....
如果唸起還可以接上來~~~就不用特別告知了.....
雖然我也知道打錯了..我最後看到還是會稍微修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所以~~~有些字真的錯的離譜要說一下耶....

糟,又找到一個字。
離譜

网友:
這裡變成shunxing的國字教學帖了嗎?以後shunxing要發帖時,要請各版大訂正後再發帖n_136|

離題了~趕快溜啦~

网友:
回复 网友K:

ˋˊ 別吵魯 都是俺引起的 俺是兇手 我自首@@哈哈哈~~~俺長打錯字~_~哈哈哈 睡覺去快被超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