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晶體規格特性代用問題

楼主(2010-02-08):
沒看過這篇教學的人可以先看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18133-1-1.html
我在修power時壞了一個C3150。剛看到W大的這一篇文。

我從壞掉舊的power上找一些零件,想查一下代用零件並且學一下這篇教學。查到一些可以用來做switching的元件。
但發現了一件事,所以上來問一下有經驗的前輩。

除了耐壓值低一點之外,C4161的很多特性好像都比C3150來得好,所以決定用這顆來代用C3150。
但是看了7N60A,好像也不錯。但是7N60A是MOSFET的,與前述兩個元件不同。

7N60A適合用來代用C3150嗎??

320.49 KB, 下載次數: 78

171.03 KB, 下載次數: 65

297.03 KB, 下載次數: 64

网友:
回复 网友A:

當然不行!你應該看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18145-1-1.html

楼主:
等我弄清楚了以後再把數值比較及解讀的部分寫下來,這樣對後面像我這樣的新手來說,應該是一篇可以參考的入門實例。

能來這裡學東西真是快樂。謝謝W大指導。

楼主:
我看了一下以後,目前的心得如下:(有誤請指正)
MOSFET與Transister的動作原理差異很大,所以基本上不能代用。
(如MOSFET的最小的啟動範圍往往可能就無法替代原先的Transister)

新問題:
同樣是出現在電源供應器上(當然所扮演的功能角色是不同的),在電路上它們各自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我的功力不足,不會看。)

网友:
?

Draculaxx 大大,我有點不懂 "C4161的很多特性好像都比C3150來得好,所以決定用這顆來代用C3150"

可是我看一下C4161的 Collector-to-Emitter Voltage     VCEO 是500 v
而C3150 的Collector-to-Emitter Voltage     VCEO 是800 v
這樣它可以代用C3150嗎 ?????

楼主:
這是電腦power +5vsb供電部分的電晶體。
由於是插110V的,所以自己判斷耐壓值應該都夠。
(C4161的電流有7A,但C3150只有3A。C4161的這部分比C3150好)

1.工作電壓都在範圍之內(110V市電再怎麼樣不穩也不會超過太多)
2.耐的電流較大,電晶體的忍受度應該比較大。
(我也不知道對不對,就是這樣下的判斷)

我是看了W大的教導文之下,第一次用代換零件。認為從壞掉的power上找零件的,應該找到可用零件的機會比較大。換上以後,該損壞部分的電路已正常修復。(耐不耐用就不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1.工作電壓都在範圍之內(110V市電再怎麼樣不穩也不會超過太多)

2.耐的電流較大,電晶體的忍受度應該比較大。

你說使用 110 v 但這是 交流的電壓 !!!

經整流倍壓後有 dc 300v 以上  !!!  (所以通常會用 600v 以上)

而且設計有其安全系數的考量 , 因此你選擇的耐壓 , 通常不應比原設計低 !!!

否則容易被擊穿 ~~~

耐電流確實如你所說的沒錯 !!!

因此通常選擇替用 , 各項參數值是不應該比原設計差才對 !!!

以上是個人小小見解 !!!

楼主:
「整流倍壓」這我沒考慮到。(在下略懂電子)

能有大家提供見解與知識,真好!

网友(2010-05-17):
謝謝版大讓小弟學到新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