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手冊] 請問一下誰有VA902 的程式

楼主(2010-02-09):
請問一下誰有VIEWSONIC VA902 的程式可以拜託上傳一下嗎?或者寄給我5536999@yahoo.com.tw

网友:
如果你是 OSD locked的問題,我有回你悄悄話

1.先更換完全部的開關 (通常是開關短路導致剛好按到OSD locked)
2.打TEL至Viewsonic客服,問他VA902 按選單鈕 會出現OSD locked
    請問該如何解除,客服就會告訴你如何解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個問題不用動到客服
上網下載使用手冊
裡面就有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