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還是Viewsonic VA1912W P+I版問題

楼主(2010-02-09):
我爬了版內有關VA1912W的文章,但還是無法查出原因,請大大們指導我一下。
看了文章才知道這塊板子是13.8V,但我的板子量到確是14.5~15V,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且症狀都一樣,就是高壓部份無法點燈,查過了面板是好的,燈管也無問題,P+I用強制點燈法 也沒辦法點亮。
有沒有大大知道13.8V變成14.5V~15V有可能的故障原因?
因為我也想將高壓條直接上到此板上,但就是覺的14.5V~15V的電壓好像太高了(不知道會不會對AD板造成影響)~~

网友:
我這裡也有一台CMV-938A...亮綠燈背光沒亮...
P605那邊沒有電壓,
換了保險絲跟2個P605後,有電壓了但竟是17.x V ~ 18.x V
(CN5 13.8V那邊都正常是13.8V,)
最後是網拍買一塊相容的來用(跟奇美原廠稍有不同)已可正常使用
量他的電壓也是14.x...(CN5 13.8V那邊都正常是13.8V)
這樣會有問題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你看一下板子上是否有標示產生的電壓規格! (看看照片1左下方或找找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接上VGA才會是15V

楼主:
還有一個問題 之前也是遇到這個板子,但他是L形管(燈管的線是2粗2細),無法替代,但為什麼同樣一塊板子確可用在一般燈管上(燈管線 1粗1細)......我被這板子搞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電壓可能會因為你的電表,跟其他的量起來略有不同。(PWM晶片的電源容忍範圍不致於很小,倒可不必太擔心。)
不能點....on/off的電壓變化有出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有一個問題 之前也是遇到這個板子,但他是L形管(燈管的線是2粗2細),無法替代,但為什麼同樣一塊板子確可用在一般燈管上(燈管線 1粗1細)......我被這板子搞混了~~ ...

VA1912W有兩種面板~都是奇美的~用的PI板兩種不一樣~L形管燈管的線是2粗2細~一般燈管燈管線 1粗1細
仔細分辨一下

网友:
用電表測量P+I板上  40T03GP該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其實這一款板子高壓故障是很難修的!

這板子會出現畫面看的到.(不用手電筒照就可以看見桌面).但是很暗.這情況是很難修的.貼片保險絲跟貼片IC都要更換!

不過你的故障情況應該不是這樣吧!

网友:
參考附件
附件中用紅色框起來的是保險絲
檢查保險絲是否正常或是燒斷了

网友:
看照片...那2顆220uf25v的電容應該老化了

网友(2010-04-16):
我的V1912W也掛了
拆開來看
有四個電容爆漿了
25V 1000UF X2
25V 220UF X2

目前手中沒這些電容
以託人購買中

网友:
另一種版本是用兩顆AOP605,當有故障時也會使高壓點不亮。
若是5V有連接負載(A/D),則高壓電源用輸出也會些微增加。
另外電容有異常也會使輸出電壓異常。

网友:
圖中紅框這兩顆是好的嗎?

因為沒接觸這塊板所以想請教這兩顆編號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