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又是一個 Acer AL1914的毛病(已換公板解決,謝謝)

楼主(2010-02-09):
Acer AL1914的問題常有人碰到,看了許多帖子,似乎沒有案例相同,連電源高壓板子都不太一樣(燈管為ㄧ粗一細,應非L型),但同樣是開機綠燈正常,但ㄧ下子就畫面就滅了,獨留綠燈依舊。

未接訊號,螢幕開機畫面

未接訊號,螢幕顯示無訊號畫面

接訊號後畫面

拆開後電源高壓板有過熱燻黑現象

高壓板無Acer AL1914常見的電解電容爆掉,及高壓電容燒焦之現象

與AD板接腳有6PIN,其腳位電壓如下

雖然ON/OFF的電壓僅2.8V,仍研判是高壓板的問題,逕查線下去,遂進入迷霧森林,不知何去何從(紅點為ON/OFF的電壓路徑)

電路板已全部盲焊,已排除焊點異常,問題依舊,總不能每次都換公板,希望各位大大幫幫忙,教教小弟兩招,感恩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先檢查紅色圈起來的那兩顆電晶體。確定沒問題,再查貼片元件。
其實未必要同機型,具有大略的思路,就能「通殺」囉!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3%E4%B8%80%E4%B8%8B

网友:
KEN大  2.83足夠達成ON條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容 完好 不代表 他是好的一一 請把電容全數拆下更換再看是否問題存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該晶體型號為D444  BE5D43,找不到規格,但與高壓線圈相連處電壓為11.9,其餘兩腳量沒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它是MOSFET,拆下來檢查有沒有被打穿。若經確認沒問題,往回查。

网友:
燈管也會造成這樣的情形,若有其他燈管就可以測試高壓板是否正常。
會亮一下表示高壓有出來,大大真利害亮一下就拍下畫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所有電容全換了,無差

楼主:
回复 网友E:

燈管沒問題,已採自製點燈器,每根都獨立測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謝,經拆卸量測,兩顆情形都一樣,D與S順向有導通,逆向無,D-G與S-G無導通,這樣正常嗎?如果不正常,其代用品不知為何?如果往回查,皆碰到不知名且不知何用之晶體,越查越霧剎剎。

网友:
回复 网友G:

那應該是沒問題,往回查,從MOS的閘極回查,找控制閘極的線路。
貼片元件應該要先認識。加油喔!

楼主:
回复 网友H:

感謝您的回覆與鼓勵,謝謝

网友:
若是高壓問題,會不會在4隻燈管返回電壓偵測電路(太高或太低),造成保護不震盪,或許開機瞬間要測量比對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曾懷疑是高壓線圈的問題,拆解量測阻抗,發現兩組數值不同,但拿了一顆高壓線圈舊品(舊品,不同型號)裝上去,哇靠,連開機畫面都沒了,只好再把原來阻抗組數值不同的那顆裝回,聽說這種線圈不好找,或許是該裝公板的時候了

网友:
請問你有測量 5 v 電壓正常嗎?

网友:
回复 网友J:

你有測高壓啟動前ㄉ電壓ㄇ@@  2邊應該會相同 我碰過電京掛點與電阻掛點的@@
4燈 應該會有2各電晶體為一組
你可以往高壓啟動方向MOS被貫穿 肯定還有東西掛點了 就怕你連IC都掛ㄌ@@

网友K:
一閃即逝通常是保護電路動作,因為保護動作太快,以致於
無法判斷是哪一組高壓電路故障.
思考方向:設法解除保護電路或是”騙”過保護電路.

网友L:
請問開板的大大~你解決這問題了嗎

小弟朋友也有類似這樣的問題,只是螢幕在畫面在acer中,閃爍約5~10次後就會正常顯示無訊號(未接訊號線)
但要是一接訊號線後,也是相同螢幕在畫面在acer中,閃爍約5~10次,才會正常顯示桌面。
開機到半小時都無異常等等要來開機一整天看看會不會有閃爍現象。

不知道開板的有找出什麼問題了嗎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請問開板的大大~你解決這問題了嗎

小弟朋友也有類似這樣的問題,只是螢幕在畫面在acer中,閃爍約5~10次後就會正常顯示無訊號(未接訊號線)
但要是一接訊號線後,也是相同螢幕在畫面在acer中,閃爍約5~10次,才會正常顯示桌 ...

電源區電解電容ESR變高及容量變小, 穩壓IC損壞,建議換新.

网友:
引用 网友M:

電源區電解電容ESR變高及容量變小, 穩壓IC損壞,建議換新.

嗯~瞭解了~今天有拆解看一下~本來都查不到~看電容也都好好的
但沒想到拆掉電容後.....(-)腳驕黑 = =
看來直接兩顆都換掉,拿會去在裝看看,會不會ok

楼主(2010-03-12):
回复 网友N:

實在找不出問題,最後是換公板解決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閃即逝通常是保護電路動作,因為保護動作太快,以致於
無法判斷是哪一組高壓電路故障.
思考方向:設法解除保護電路或是”騙”過保護電路.

教教如何”騙”過保護電路.謝謝!!

网友(2010-04-11):
增加了很多的知識
讓我感覺我ㄉ技術還真是差很多
感謝

网友:
高壓線圈2次測端阻值須相同.如有異常線圈故障.換了會好.最簡單測試方法就是外接燈管.直結了當.不拖泥帶水.

网友:
前天有完修一台有綠燈沒畫面,將圖中MOSFET旁的兩顆471 1KV 電容換掉就好了,給你做參考

网友:
我是新手,剛完修這一型的LCD,這個版子很奇怪的,我更換了蕭特基旁邊的470U25V*4個電容(基板都有燒焦痕了),還有全板補焊,上電試機一小時以上後,全版子幾乎沒有溫度,就像沒上電一樣,但是工作是正常的!
抱歉還不能發圖,我再加加油!  呵呵!

网友:
原來還有這麼多~"沒腳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