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TL3001FM液晶電視背光燈有亮,面板非藍屏是黑屏.......

楼主(2010-02-10):
東元TL3001FM液晶電視背光燈有亮,高壓板正常,但面板非藍屏是黑屏,輸入訊號切換有跳,有無裝上訊號盒都一樣,一直維持黑屏無顯示,是邏輯板的問題嗎?

网友:
可能原因:
1.先檢查面板連接線及端子是否良好。
2.面板故障。
3.AD板故障。

网友:
應該是邏輯板.查看邏輯板電有否進入.邏輯板有一貼片保險絲..有否斷

楼主:
如面板就沒救了,先從邏輯板及屏線下手,看如何再回報。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貼上 邏輯版 電路圖片上來
先檢測 邏輯版 是否貼片電榮掛點 OR 電晶體掛了
無畫面 可用小型點燈器 試點燈管是否掛點@@

网友:
1.OSD叫得出來嗎?
2.panel 的羅輯Power 有沒有輸出經Panel cable 送給Panel ?

网友(2010-03-17):
AD的問題

AD的問題
建議你DC TO DC 的電解電容先換換看
運氣好換2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