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N5301開機不正常

楼主(2010-02-10):
該機不插電約一天就可開機.但開機後關機就無法動做待機燈有亮..公司說‘主板壞.請問高手有誰修過

网友:
不插電約一天就可開機
先說我沒修過這一台,是不是關機後把這片板子的電容先放電看看能不能開的起來較容易判斷。

网友:
基本上應該是電源版的問題
因為我家也壞過~~是同樣的情形
只不過是保固中所以當然是叫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電源為外街25v測驗無問題...不知是那個地方出問題...真沒人修過...還是有誰有主板...

网友B:
檢查所在散熱片上那顆IC(它是穩壓IC嗎?能否報上型號?)
晶片所需的各點電壓是否正常?
下圖紅框框起來的就是整塊板子的電源主要處理電路,檢查那邊的電路有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所在散熱片上那顆IC(它是穩壓IC嗎?能否報上型號?)
晶片所需的各點電壓是否正常?
下圖紅框框起來的就是整塊板子的電源主要處理電路,檢查那邊的電路有沒有問題。
19235 ...

那個應是聲音放大ICtda7269a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原本還懷疑是穩壓IC,後來想了一下(想到之前讀高職時,學長他們有玩過像這樣的,IC放大器)。

目前不變的還是....確認紅框框起來的電源迴路。

楼主:
最後只好來種田了{電容都換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電源IC 有問題  機率很大
電晶體 掛點了  這也機率很大
你有試過 單獨外接公版高壓試試看能否正常開機與否

网友(2011-01-21):
這個好像是通病目前無解~

网友:
我覺得是有地方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