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凍空調專用名詞解釋

楼主(2010-02-10):
潛熱(Latent Heat)
在物質三態變化中,僅改變物質型態,而不改變物質溫度的熱,稱之

顯熱(Sensible Heat)在物質三態變化中,僅改變物質溫度,而不改變物質型態的熱,稱之。

乾球溫度(Dry Bulb Temperature)
一般在標準溫度計下量測的空氣溫度,稱之。

濕球溫度(Wet Bulb Temperature)
0度C以上時,溫度計感溫球包裹透氣濕布曝露在2.5m/s氣流下,所測的溫度; 0度C以下時,溫度計感溫球包裹透氣濕布結冰時所測的溫度。

絕對濕度(Absolute Humidity)指每單位重量的乾空氣含有多少重量的水蒸汽。

相對濕度(Relative Humidity)
簡稱RH,指濕空氣在一單位體積中,所含水蒸汽重量與同溫度時飽和水蒸汽重量的比。

冷凍噸
1.
一公制冷凍噸之定義RT一公噸(1000KG)的冰於0度C時,在24小時內溶化成0度C的水,所吸收的熱量。
一公制冷凍噸(1RT)=1000KG*79.68Kcal(冰之溶解熱)
=79860Kcal/24hr =3320Kcal/hr
2.
一英制冷凍噸之定義USRT
一英噸(2000LB)的冰於32度F時,在24小時內溶化成32度F的水,所吸收的熱量。
一英制冷凍噸(1RT)=2000LB*144Btu(冰之溶解熱)
=288000Btu/24hr =12000Btu/hr

焓(Enthalpy)

物質所含有的總能量,以熱量單位表示時,稱之。

物質之內部能量加上物質為了保持其容積而抗拒周圍影響所做之功,稱之。

熵(Entropy)

某物質在一定的溫度下所得之熱量,以絕對溫度除之所得之值。

某物質隨著絕對溫度而變化之狀態,又稱熱率、亂度。

某一可逆過程之熱交換量,與作熱交換時之絕對溫度的比值。

EER為Energy Efficiency Ratio的縮寫,又稱能源效率比,係冷氣能力(Kcal/hr)除以消耗電力(W); 即一瓦特之電力,能供給冷氣機運轉一小時所能吸收的熱量(冷氣能力),稱之。

空氣性質圖(Psychrometric Chart)
一種把濕空氣的各種熱力性質及相關方程式繪製成圖,可簡便的圖解許多空調變化過程,稱之。空氣性質圖可呈現空氣在任何狀態下所有性質,乾球溫度、濕球溫度、相對濕度、焓、露點溫度、比容、絕對濕度、水蒸氣分壓等的相互關係。

莫利爾線圖(P-H圖)以絕對壓力為縱座標,焓熱量為橫座標,故又稱壓焓圖,圖內包括了壓力、溫度、焓、比容、熵、乾度等曲線,故它可作為測定冷凍系統是否符合正常運轉。

空調空間:在建築內部由空調系統進行空氣調節之空間。

非空調空間:在建築內部不進行空調之空間。

空調區域:依建築物之方位、熱負荷傾向、使用時間或空調條件等因素所區分之空 間。

尖峰負荷:最大負荷值。

參差係數:各空調空間尖峰負荷不同時發生時,在設計上選用設備需考量:系統總量等於參差係數乘以所有個別峰值加總之比值。

建築外殼負荷:大氣溫差和日光照射透過建築物外牆、窗戶、屋頂等傳入(出)室內(外)所造成之負荷。

內部負荷:建築物內部熱源所造成之空調負荷,一般包含有非空調空間之熱傳、人員負荷、燈光負荷、熱源設備、辦公器材與動力設備等之負荷。

外氣負荷:引入外氣所造成之空調負荷。

冷凍循環:以熱力過程進行重複循環,以達到製冷目的。

冷媒:冷凍系統中熱量傳遞之介質。

性能係數(COP):加熱或冷卻能力(W)除以輸入功率(W)之值。

額定容量:在額定條件下設備所能穩定提供的最大能力。

中央空調系統:空調主機(冰水機組或冷凝機組)搭配多組室內空調機運轉之系統。

冰水機組:提供空調系統所需冰水或鹵水之製冷設備。

壓縮式:利用容積改變(往復式、旋轉式、螺旋式或渦捲式等)或離心力使流體之壓力上升之設備。

吸收式:利用溴化鋰與水或氨與水之吸收效應,並利用熱能讓冷媒再生循環的冰水設備。

冷凝器:將氣態冷媒冷凝成液態冷媒以釋放熱量的熱交換器。

蒸發器:將液態冷媒蒸發成氣態冷媒以吸收熱量的熱交換器。

膨脹裝置:冷凍系統中使液態冷媒壓力降低與調節冷媒流量之裝置。

乾燥過濾器:過濾雜質及吸收冷媒系統內水分之器材。

油分離器:用以分離冷媒及冷凍油之裝置。

冷凍油:冷媒壓縮機內用以潤滑可動件之潤滑油。

單元空調機:具有壓縮機、蒸發器或冷卻盤管與冷凝器等之套裝空調設備。

箱型機:冷媒系統與送風機組裝於同一箱體內,用來提供系統所需風量並調節空氣的溫度、溼度與潔淨度的設備。

空調箱:內含風機、盤管、過濾器或加濕器等,用來提供系統所需風量並調節空氣的溫度、溼度與潔淨度的設備。

全風系統:直接以風管搭配空調箱送風的方式,達到室內空調需求。

全水系統:系統以送水方式,至空調空間才進行熱量交換,例如室內送風機系統。

氣水系統:系統以送風和送水的方式,提供空調所需負荷。例如:誘導單體。

直膨系統:以冷媒系統之蒸發器直接和室內空氣進行熱交換,以吸收室內熱負荷。

誘導單體:利用中、高速一次空氣透過噴嘴(nozzle),以引導室內二次空氣通過內部盤管之終端單元。

風管:輸送空氣的管道。

單風管系統:在中央設備調節所有空氣,透過單一主風管送至空調空間。

雙風管系統:在中央設備調節所有空氣,利用二平行主風管送至空調空間。

一次空氣:由送風管供給之空氣。

二次空氣:為增加循環之空氣總量,利用誘導等方式,推動室內循環之空氣,
以區別一次空氣。

定風量:在送風量不變之情況下,調整系統之送風溫度,達到控制室內溫度之空調系統。

變風量:調整系統之送風量,以達到控制室內溫度之空調系統。

出風口:空氣進入空調空間之出口。

回風口:循環空氣離開空調空間內之風口。

室內送風機:具有盤管、濾網、風機等,藉由與空間內空氣強制對流,達到提供空調、過濾空氣目的之終端單元。

風管壓損:空氣在風管中流動,所產生之壓力損失。

局部壓損係數:全壓損值除以動壓力。

風門(damper):用以控制空氣流量之裝置。

防火風門:安裝於防火區劃以阻隔火燄之風門。

防煙風門:阻隔煙霧在風管系統中蔓延之風門。

順風片:安裝在風管彎頭以減低空氣流動產生擾流、壓損與噪音之導流裝置。

整流片:減低空氣流動產生擾流之裝置。

開放式水系統:超過一個點或表面和可壓縮氣體介面連通之水系統。

密閉式水系統:只有一個點或表面和可壓縮氣體介面連通之水系統。

冷卻水:用來冷卻設備之水。

冰水:供應空調系統之低溫水。

鹵水:加有防凍劑以防止結凍之低溫水。

冷凝水:空氣低於露點溫度凝結之水。

一次側冰水系統:利用水泵提供冰水機組側循環的冰水系統。

二次側冰水系統:利用冰水泵供應負荷端冰水循環的系統。

送水:由冷(熱)源輸送至用水點的水。

回水:從用水點返回至冷(熱)源之水。

揚程:水泵所能供給驅動水之總壓力。

可用淨正壓吸入頭(NPSHA):液面之絕對壓力+高度靜壓-管路壓損-流體相對溫度之飽和蒸氣壓力。

閥件:在管線系統中控制流體流量或壓力等之元件。

平衡閥:調整及平衡水量之閥件。

釋氣閥:將水管路中空氣排出之閥件。

三通控制閥:具有流體混流或分流控制功能之閥件。

盤管:熱交換器之一種,空調系統上主要用於空氣與水或冷媒間之熱交換。

冷卻水塔:主要利用水之蒸發,將系統熱量排至大氣之設備。

水泵:驅動水流動之設備。

冰水泵:驅動冰水循環之水泵。

冷卻水泵:驅動冷卻水之水泵。

水處理:對空調系統之用水施以防止結垢、懸浮固體積垢、抑制腐蝕與有機物成長之過程。

差壓計:量測兩點間壓差的儀器。

摩擦壓損:流體流動而產生之壓力損失。

隔熱:利用單一材料或複合材料來防止熱量藉由傳導、對流或輻射方式損失或獲得之措施。

污垢係數:傳熱面受污染所產生熱阻抗係數。

真空的定義 真空系統指低於該地區大氣壓的稀簿氣體狀態
真空度 處於真空狀態下的氣體稀簿程度,通常用“真空度高”和“真空度低”來表示。真空度高表示真空度“好”的意思,真空度低表示真空度“差”的意思。

真空度單位 通常用托(Torr)為單位,近年國際上取用帕(Pa)作為單位。

流量 單位時間流過任意截面的氣體量,符號用“Q”表示,單位為帕·升/秒(Pa·L/s)或托·升/秒(Torr·L/s)。
平均自由程 作無規則熱運動的氣體粒子,相繼兩次碰撞所飛越的平均距離,用符號“λ”表示。
流導 表示真空管道通過氣體的能力。單位為升/秒(L/s),在穩定狀態下,管道流導等於管道流量除以管道兩端壓強差。符號記作“U”。 U=Q/(P2- P1) 壓力或壓強 氣體分子作用于容器壁的單位面積上的力,用“P”表示。 標準大氣壓 壓強為每平方釐米101325達因的氣壓,符號:(Atm)。

極限真空 真空容器經充分抽氣後,穩定在某一真空度,此真空度稱為極限真空。通常真空容器須經12小時煉氣,再經12小時抽真空,最後一個小時每隔10分鐘測
量一次,取其10次的平均值為極限真空值。 抽氣速率 在一定的壓強和溫度下,單位時間內由泵進氣口處抽走的氣體稱為抽氣速率,簡稱抽速。即Sp=Q/(P-P0) 熱偶真空計 利用熱電偶的電勢與加熱元件的溫度有關,元件的溫度又與氣體的熱傳導有關的原理來測量真空度的真空計。 電離真空計(又收熱陰極電離計) 由筒狀收集極,柵網和位於柵網中心的燈絲構成,筒狀收集極在柵網外面。熱陰極發射電子電離氣體分子,離子被收集極收集,根據收集的離子流大小來測量氣體壓強的真空計。 複合真空計 由熱偶真空計與熱陰極電離真空計組成,測量範圍從大氣~10-5Pa。 冷陰極電離計 陽極筒的兩端有一對陰極板,在外加磁場作用,陽極筒內形成潘寧放電產生離子,根據陰極板收集的離子流的大小來測定氣體壓強的真空計。 電阻真空計 利用加熱元件的電阻與溫度有關,元件的溫度又與氣體傳導有關的原理,通過電橋電路來測量真空度的真空計。

麥克勞真空計(壓縮式真空計) 將待測的氣體用汞(或油)壓縮到一極小體積,然後比較開管和閉管的液柱差,利用玻義爾定律直接算出氣體壓強的一種絕對真空計。 B-A規 這是一種陰極與收集極倒置的熱陰極電離規。收集極是一根細絲,放在柵網中心,燈絲放在柵網外面,因而減少軟X射線影響,延伸測量下限,可測超高真空。 水環真空泵 泵的葉輪轉子旋轉而產生水環。由於轉子偏心旋轉而使水環與葉片間容積發生週期性改變而進行抽氣的機械真空泵。

往復真空泵 利用活塞的往復運動而進行抽氣的機械真空泵。 油封機械真空泵 用油來保持密封的機械真空泵,可分為定片式、旋片式、滑閥式、餘擺線式等。 羅茨真空泵 具有一對同步高速旋轉的鞋底形轉子的機械真空泵,此泵不可以單獨抽氣,前級需配油封、水環等可直排大氣的真空泵。 渦輪分子真空泵 有一高速旋轉的葉輪,當氣體分子與高速旋轉的渦輪葉片相碰撞時就被驅向出氣口再由前級泵抽除。 油擴散真空泵 擴散泵噴口中噴出高速蒸汽流。在分子流條件下,氣體分子不斷地向蒸流中擴散,並被蒸汽帶向泵出口處逐級被壓縮後再由前級泵排除。 低溫真空泵 利用20K以下的低溫表面凝聚吸附氣體的真空泵。 冷阱(水冷擋板) 置於真空容器和泵之間,用於吸附氣體或捕集油蒸汽的裝置。 氣鎮閥 油封機械真空泵的壓縮室上開一小孔,並裝上調節閥,當打開閥並調節入氣量,轉子轉到某一位置,空氣就通過此孔摻入壓縮室以降低壓縮比,從而使大部分蒸汽不致凝結而和摻入的氣體一起被排除泵外起此作用的閥門稱為氣鎮閥。

真空冷凍乾燥 真空冷凍乾燥,也稱昇華乾燥。其原理是將材料冷凍,使其含有的水份變成冰塊,然後在真空下使冰昇華而達到乾燥目的。

真空蒸鍍 在真空環境中,將材料加熱並鍍到基片上稱為真空蒸鍍,或叫真空鍍膜。
真空乾燥 利用真空環境下沸點低的特點來乾燥物品的方法。

真空系統常用名稱 (1)主泵:在真空系統中,用於獲得所需要真空度來滿足特定工藝要求的真空泵,如真空鍍膜機中的油擴散泵就是主泵。 (2)前級泵:用於維持某一真空泵前級壓強低於其臨界前級壓強的真空泵。如羅茨泵前配置的旋片或滑閥泵就是前級泵。 (3)粗抽泵:從大氣壓下開始抽氣,並將系統壓力抽到另一真空泵開始工作的真空泵。如真空鍍膜機中的滑閥泵,就是粗油泵。 (4)維持泵:在真空系統中,氣量很小時,不能有效地利用前級泵。為此配置一種容量較小的輔助泵來維持主泵工作,此泵叫維持泵。如擴散泵出口處配一台小型旋片泵,就是維持泵。

力學:是物理學的一個分支,主要研究能量和力以及它們與固體、液體及氣體的平衡、變形或運動的關係。

靜力學:是力學的分支,專門解析物體在靜力平衡狀態下的負載(力量,力矩)。在這狀態下,或許有外力作用於此物體;但是,個個分系統的相對位置、,成分、結構仍舊保持不變。當呈靜力平衡狀態時,系統或者是靜止的,或者其質心維持常速運動。

動力學:(英語:Dynamics)是一門力學的分支,主要是應用牛頓運動第二定律與能量觀念研究質點或剛體在空間中的運動與受力的狀況。動力學是機械工程與航空工程的基礎課程。

向量:又稱矢量,指線性空間中的元素。它的名稱起源於物理學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物理量,通常繪畫成箭號,因以為名。位移、速率、加速度、力、力矩、動量、衝量等,都是向量。

:(Force,物理上的簡寫:F)是物體與物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或相互牽引的作用。我們無論對一件物體拉或推,也有力施在物體上。力可以改變一個自由物體
的運動狀態,即改變自由物體速度的大小或方向,力也可以改變自由物體的形狀。
力矩:是一個向量;正如同作用力導致出物體的運動的改變,力矩導致出物體的旋轉運動的改變。作用力可以被想像為一種推或拉所需的力,而力矩則可以被想像為一種扭轉所需的物理量。

剛體:是一個固體的,尺寸值有限的,形變情況可以被忽略的物體。不論有否受力,在剛體內任意兩點的距離都不會改變。

力偶:是一種只有合轉矩(所有轉矩的總合),沒有合力的力系統。因此,它又稱為純轉矩。作用於物體,力偶能夠使物體完全不呈現任何平移運動,只呈現純旋轉運動。最簡單的力偶是由兩隻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構成的,力偶的國際單位制是牛頓公尺。

:是建築物中的水準結構件,垂直於建築物的正面,通常是架在柱之上,負責乘托屋檐的重量,再把重量導向兩旁的柱上。

轉動慣量:又稱慣性距、慣性矩(俗稱慣性力距、慣性力矩,易與力矩混淆),通常以 I 表示,SI 單位為 kg * m2,可說是一個物體對於旋轉運動的慣性。
摩擦力:是經典力學的一個名詞,指兩個表面接觸的物體作相對運動時互相施加的一種物理力。

質量:是指物體中所包含的物質的量。是描述物體的一種慣性,物體在不受外力的情況下,維持原有運動狀態的一種度量。

萬有引力:又名引力交互作用或重力交互作用。在一般使用上,常亦稱為重力。在物理學上,萬有引力或重力是指具有質量的物體之間加速靠近的趨勢。

自由度:指的是物理系統的獨立坐標的個數。

:是物理學術語,定義為力與位移的內積。

材料力學:研究材料在各種外力作用下產生的應變、應力、強度、剛度和導致各種材料破壞的極限。材料力學是所有工科學生必修的學科,是設計工業設施必須掌握的知識。學習材料力學一般要求學生先修高等數學和理論力學。

應力:定義為單位面積上所承受的力。

應變:在力學中定義為一微小材料元素承受應力時所產生的單位長度變形量。因此是一個無量綱的物理量。

剪應力:是應力的一種,定義為單位面積上所承受的力,且力的方向與受力面的法線方向正交。

柱:是建築物中垂直的主結構件,承托在它上方物件的重量。

壓力:是指垂直作用在物體某單位面積上的力

致動器(Actuators):是以電氣控制信號轉換成機械行動的裝置。

控制器(controller):是一依據傳感器(sensor)信號,來調整發送至致動器(actuator)的輸出信號,用以改變受控體(plant)狀況的裝置。

感測器:(英文:sensor)是接收信號或刺激並反應的器件,能將待測物理量或化學量轉換成另一對應輸出的裝置。用於自動化控制、安防設備。

增益:在電子學上,通常為一個系統的訊號輸出與訊號輸入的比率。

衝量: 在經典力學里,物體所受合外力的衝量等於它的動量的變化,叫做動量定理。和動量是狀態量不同,衝量是一個過程量。 一個恆力的衝量指的是這個力與其作用時間的乘積。

動量:(國際單位制中的單位為kg m/s)表示為物體的質量和速度的乘積。

容積效率:指的是在進氣行程時氣缸真實吸入的混和氣體積除以汽缸容積。

熱力學:是從18世紀末期發展起來的理論,主要是研究功與熱之間的能量轉換。在此功定義為力與位移的內積;而熱則定義為在熱力系統邊界中,由溫度之差所造成的能量傳遞。兩者都不是存在於熱力系統內的性質,而是在熱力過程中所產生的。
溫度:通常是表徵物質冷熱程度的物理量,微觀意義係指物質分子凌亂無規運動的劇烈程度。

理想氣體:為假想的氣體。

比熱容(符號c):簡稱比熱,又稱比熱容量,即使單位質量的某種物質升高單位溫度所需的熱量。

熱效率:指的就是熱機的效率,也就是熱機運作過程中,燃料的總能量和熱機產生機械能作功之能量的比。 熱效率=(產生機械能總能量)/(燃料總能量)

流體:就是在承受剪應力時將會發生連續變形的物體。

密度(Density):表示為單位體積的質量,是物體質量與體積的比值,用ρ表示,公式為,m為物體質量,V為體積。

黏性(又稱黏度、黏滯係數,英文為 viscosity 或 dynamic viscosity):是度量流體力學性質的一個物理量,也是流體力學的專有名詞。

馬力:(簡稱匹;英語:horsepower,hp)是一個古老的功率單位。現時除了汽車工業提及內燃機的功率、空調的製冷效能以外,平時已甚少機會使用馬力這個單位,而會使用標準的國際功率單位瓦特。

功率 (power, 簡寫 P): 於每個單位時間內, 所作的功

网友(2011-08-10):
聽說
空氣線圖
是開利冷氣的開利先生
他的博士論文
搞清楚那張圖應該是學冷凍空調的一大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