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31 保險絲一直燒掉!(已解決)

楼主(2010-02-10):
看板上的大大們談論著Benq液晶維修心得後,一時心癢癢便把家中珍藏已久的benq fp731(燈管不亮)拆開,拆下C5705和3A保險絲用電表一量發現有一顆C5705和3A保險絲故障。換上新的零件後只開心了五秒鐘,燈管又不亮了,又拆下C5705和3A保險絲用電表一量...又掛了。能請高手指點一下嗎?^.^

网友:
會一直燒原因 , 是因為你沒有把所有的有問題元件找出來 !!

而這一類的文章站內有很多 , 請自行慢慢的找出來吧 !!!

网友:
把變壓器補焊一下

把變壓器補焊一下如何還不行就把變壓器換了看燒哪邊就換哪裡記得要一次換兩個

网友:
9024也要檢查喔.......

楼主:
仔細檢查後發現有虛焊的情形,補焊後已解決(因為現在才發現自已有老花眼,用放大鏡才看到)。感謝DDT和chyiren  ^.^

网友:
請問一下,電阻式保險絲,我可以拿普通玻璃管式保險絲來替代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  貼片式比陶瓷保險絲快燒斷而已

不過安培數盡量一樣,不然要是有問題會燒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