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翰宇彩晶 17吋 開機後一段時間會畫面消失(完修)

楼主(2010-02-10):
拆機後 把電榮更換後 回覆正常 也熱機測了一天沒問題 USER 今天摳俺說又出現那各狀況了...
_~_~好無言阿整快2合1電源高壓 全部 都補焊後 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機後 把電榮更換後 回覆正常 也熱機測了一天沒問題 USER 今天摳俺說又出現那各狀況了...

翰宇彩晶部份產品線路圖
HQ171D
HQ171A
iH171D

网友:
1.先看電路板有無脫焊或空焊-->補焊
2.若無,再查高壓輸出電壓正常與否再查AD的PWN IC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你   有補過了 但是又出現假焊 所以我整片 全都補焊 一次
完修哩

网友:
此台翰宇彩晶 17吋的螢幕排線最容易鬆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