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請問一下 關於6600GT agp顯卡 哪顆是振盪器 0.0....

楼主(2010-02-11):
如題... 一般AGP都是看見有鐵皮包著的 像是叫石英振盪器的那玩意...
可是這顆看不見那個有鐵皮包的 石英振盪器不知道哪位大大可以指點一下.....

网友:
第一大顆的ic的左下45度
第二大顆的ic的右邊.
有兩顆smd型的石英.

网友:
都在晶片的旁邊而已

楼主:
=.= 謝謝大大們向我說明... 另一點 這玩意怎麼量測=.= 鐵皮包的用3用電表的歐母檔還量的到  這個 完全沒思緒從何量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1-10-28):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8672&page=1#pid258465

這邊看一下吧

連結被刪除了

网友:
这个卡有两个晶振,一个是桥接器的晶振。一个是GPU晶振.
你这卡什么故障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