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T905 這個零件可用什麼代替??(解決了)

楼主(2010-02-11):
如下圖所示,這個零件可以用什麼來代替?9024可以嗎?

紅色圈圈是那個零件的位置

紅色圈圈是那個零件的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舊文都有.....也學著自己會看datasheet。
該用什麼來代用,找規格相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大大,我因為一開始把形號看錯了 所以才沒找到那篇文章,不過現在我找到了,是可以用9024代替的, 謝謝喔~

网友:
RU9024應該可以

网友:
應該是fu9024吧

网友(2010-03-21):
FQU11P06可用 9634 9640 J512 J598.FU9024代

网友:
9024真的可以代替此顆....謝謝大大的教導

网友:
此版BENQ T905 的P+I版跟我發的T905維修實例的是不一樣
舊的感覺比較好修~~

网友(2011-02-22):
可以用FU9024替代C5706可以用C5707太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