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關TL1451這顆IC

楼主(2010-02-11):
我有一台BENQ T905因開機後三秒就滅掉,也爬了lcdpdp777 所發的文,貼片電容也量了 是OK的,9024 5707 都OK,最後還是不行。
想說用強制點燈法看是不是P+I問題,結果發現 怎麼只有一邊燈管有亮,另一邊確沒亮,往有問題的那一邊查下去,發現 TL1451這顆IC好像怪怪的,

這顆IC的第3跟14腳好像是用來控制 燈管的腳位,我強制點燈並量第3腳有電壓約0.63V(這邊的燈管是亮的),量了第14腳發現 怎麼沒有電壓(這邊的燈管是暗的),我想請大大幫我確認一下,這樣是不是這個TL1451 IC 已經故障了?
附上這顆IC的檔案

紅色路線是有問題的燈管

紅色路線是有問題的燈管

175.55 KB, 下載次數: 91

网友:
應該是燈管燒了吧,所以第3腳沒電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燈管是新的 且是好的....測試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拆費版的同款IC更換看看哩@@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想 但....我沒熱風槍 用焊槍又不好用 怕傷了ic的腳

网友:
那測量燈管返回電壓有嗎?(圖上0.6V電阻前端),或是有返回電壓,那TL1451可能真是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0v的上面那隻腳(第4腳與第13腳 1IN–, 2IN– ) 應該就是大大說的反回電壓吧,那隻腳有電是0.6v

网友:
0.6V端往下(圖上)`是不是一顆電阻,電阻的另一端甚至到燈管端都要量一下,若是電阻另一端有電表示TL1451電3腳接地了(故障),若是沒電則應該繼續往燈管方向查過去。

网友:
抱歉看錯了是14腳,太大意了抱歉。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將燈管接的位置對調,上變下,下變上。
若量到的電壓還是跟原本一樣....IC損毀。
第十腳有電壓輸出嗎?....確認一下,若有電壓輸出,查該腳跑出去的線路,看電壓有沒有突然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