儀表版 電路板維修 請教

楼主(2010-02-11):
這是一個 機車用的 電子儀表
正常狀況下的儀表 開電 所有指示燈會亮一次 轉速表會跑一圈 然後 所有燈滅 轉速表 回歸0

故障1.開電所有指示燈亮了~~但是 有兩顆會不滅! 就是 其他滅掉 他還是亮著 要等到 把電門關掉 他才會滅掉!! 打指示燈的時候 這兩顆不滅的 會再增亮 就像是 小燈 跟煞車燈一樣
     我的解決方式 就是把 A2 這兩顆 解銲 這樣一開電 他就不會亮了!! 打指示燈也可以正常!!
故障2.在不發動車的情況下 都很正常!! 只要一發動車 把輪胎轉動 時速表的數據 就會 不正常 頻率 挺高的 會 亂跑 甚至 破百~~~
     我有把 主電源 換成了 電源供應器 用比較穩壓的 供電方式 去供電 這樣一樣把車發動 在去轉輪胎 時速表 就不會亂跳了!!
小弟我猜想 是不是 穩壓 IC壞掉了??  可惜 小弟我對 IC 不是很懂 我看見 IC 上的編號 去網路找 也都找不到 不然就是英文 看不懂.......

我附上 兩張 照片 請各位大大幫我 看看!!! 建議小弟我 該怎麼搞才好~!!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php?i=ac01345903&b=7&f=1031042707&p=4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031042707&p=4

网友:
我猜電源濾波電容可能變質了!

楼主:
請教你~~電源濾波 電容 是哪一顆? 我有拆下一顆 他底下 是有 好像 爆掉的一樣 有黃黃的!! 不過 我把那顆拆下來!! 錶還是 可以用 不過.......還是 會不正常 亂飄@@

网友:
大大您好,我有看了一下圖片。
在這張圖中,零件編號U5的型號是多少呢?小弟我猜想那顆應該是穩壓IC。

楼主:
你好~~ 上面寫 178M05   62   00  另外一邊 還有一顆類似的 寫~~17812 63 95 小弟我 在埔一下近拍的照片上去 在請大大去看一下!!

PS.有方式 可以測 穩壓 晶片好壞嘛!?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U5就是7805穩壓IC(穩壓5V),您說的另一顆則是7812穩壓IC(穩壓12V)。
U5的右手邊那隻腳,輸出要為5V。另一顆同樣也是右手邊輸出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U5就是7805穩壓IC(穩壓5V),您說的另一顆則是7812穩壓IC(穩壓12V)。
U5的右手邊那隻腳,輸出要為5V。另一顆同樣也是有手邊輸出12V。

沒想到你也會打錯字

另一顆同樣也是有手邊輸出12V
另一顆同樣也是右手邊輸出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U5就是7805穩壓IC(穩壓5V),您說的另一顆則是7812穩壓IC(穩壓12V)。
U5的右手邊那隻腳,輸出要為5V。另一顆同樣也是有手邊輸出12V。

剛剛去測試 5.01~5.02  另外一顆 只有 9.88 不過 左邊角是 11.XX 我電源供應器是 12.1X V

网友:
回复 网友C:

7812的輸入(左邊腳)可能有異常,查看看有沒有被壓降之類的問題。
或是把7812先拆掉,量電路板上7812原本左邊腳的電壓,看有沒有超過12V(一定要有。)。

楼主:
OK 我現在去試試看 另外問一下~~如果穩壓IC 是現在這樣子 會造成其他零件 損壞嗎~!?

因為我想先把 LCD 銲回去~!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沒關係!它目前只是輸出電壓不足,頂多電路無法運作。

楼主:
剛剛去解銲了 解下來 IC 左邊角 就從 IC上 裂了一角了......然後 在量電壓 只有 11.8X 沒破12V耶!! 接下來 該從何查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破一角......要買一顆新的了!
沒關係,先不管,前面有說過,查輸入....也就是要量超過12V的那部分。線路往回抓。

楼主:
今天去買了顆  7812....接上 正負極 輸入電源 13.3V 用電錶量 輸出端 是 13.3V 這樣應該是不正常的吧.......

使用 7812 還需要加什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這麼奇怪!有接錯嗎?不太可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正常的情形應該不會如此 !!!

請說明你量測的點 !!!

一般的 7812 為 1 = in  2= Gnd  3=Out  (面向有印刷)

也就是第一腳 13.3 v 進入 , 第三腳應該是 12 v 左右 , 不會差太多才對 !!!

通常只會加上 一大一小的 濾波電容 而已 !!! 用來濾除雜訊 !!!

但這並不會明顯的影響電壓 !!!

楼主: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php?i=ac01345903&b=7&f=1031042717&p=14剛剛又跑去買一顆新的 電壓高於 12.7左右 就會穩壓在 12V 左右了!!

很開心的接上去 電路板 要測試.....結果 不過電.......拆下來 在測量.....發現 電路板上的左邊第一腳 已經沒有電了......................不知道 從哪邊斷路了 可是 我只有單純銲三條線上去而已.........

照片上 紅色的標識 電壓 只有 0.12 跟原本的 11.X 差很多 然後黑線是 跟 紅色部份有導通的!!

在來是綠色 是我抓到 從電源來 還有 11.X V 的地方 黑線 是有導通 電壓一樣的地方

不知道 是不是那顆 H772 壞掉了??

网友:
能不能把你的電路板重拍 !!

把重要的 ic 局部放大 !!

並標上你量測的點及電壓 !!!

最好能夠標示一下電路的走向 !!

這樣應該比較容易找出問題點  !!

(你要回覆滿十篇以上才能貼圖)

要不你就先用外連結的方式 !!

楼主:
請問 哪幾顆 是重要的??  請大大 你指導 小弟我 從新拍攝 並附上 數據

网友:
回复 网友G:

就你說的那些晶體 !!!

還有從電源側進入的電路走向 !!

及那些晶體的腳位的電壓 !!!

舉例來說 :

你說的 7812 的 第一腳 , 第二腳  , 第三腳 各是接往哪裡 有經過什麼元件 !!!

你量測到電壓為何 ???

其他你認為有問題的元件接腳 !!!

當然越詳細越好 !!

楼主:
我昨天測試都OK 可以用的 只是今天 把它 接上個 穩壓 IC 就斷路了~~

我拍的那顆~~H772 我去網路查 都查不到資料 我想先知道 他的 使用方式 這樣 我應該可以判斷是不是他壞了

走向圖 我剛剛拍那張就是 ~~ 我在修改一下 ~~

黑色粗線的部份 都還有 正常電壓~~~!

其他我只知道 有導通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你 PO 的圖我們都沒辦法看到哦 !!!

回覆滿十篇你應該可以貼圖了 !!!

請將圖 改 800x600 否則會被刪圖哦 !!

楼主:
再補上一張 我目前 可以看出的 電路.......

网友:
把 u6 的三隻腳的電路畫出 !!!

及 H772 的三隻腳電路 !!!

還有你自己用電錶測一下 H772  是否正常 !!!

用 一般電晶體測法 ,  或用 MOSEFT 的量測方法試一下 !!!

如果不知怎麼測試 , 站內有文章有教學可看一下 !!!

p.s 順便量測標示一下現在 h722 的腳位電位 !!!

紅圈處是接什麼元件 ??? (應該是接電容吧!)

楼主:
電路 我眼睛可以看見的 就只有我畫的這樣了....電壓~~! #21 那張圖 我有註明了!!

輸入電壓是 12.2V

如果把我照片中的 紅圈處 直接導通  錶又會亮了......

网友:
到目前為止我還是無法了解你的電源走向 !!!

這樣應該沒有辦法幫你找出問題點了 !!!

我知道電源是 12.2 v 但我想知道電是從何輸入 !!!

通過什麼元件 !!

這樣才能判斷問題可能出在哪 !!

网友:
看接頭應該是勁戰的車???
不知是否有進展???
問題2
應該是碼表線與碼表齒輪問題較大....

楼主:
無進展 想要請人幫忙修 或是 賣掉了= = 這顆不是 原廠表 是改裝的 KOSO 錶.......

网友:
引用 楼主:
無進展 想要請人幫忙修 或是 賣掉了= = 這顆不是 原廠表 是改裝的 KOSO 錶.......

基本上
小弟會先建議
拿一棵好表
先測試
因為有時
是你車上線路裝太多
導致車上線路斷路
例如:
1.右側腳踏板下主配線
  接近輪胎方向
(接地線(負電線)會斷)
2.脖子(車手連接三角台)
有一條主配線
也會有斷線可能

看看吧....

楼主:
我裝原廠表示 正常的......如果把 這顆壞掉的 外掛電源 也是顯示正常

只有把 電源 換成 不穩的的 機車電源 的時候 才會發生 這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