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白色有一點點黃黃

楼主(2010-02-11):
螢幕測試軟體呈白色時有一點一點黃黃?請問各位大大有誰知道?位置是螢幕中心左右

网友:
是不是裡頭的  透光板 變黃~之前遇過  筆電 NB   變黃 以為燈管壞掉 之後拆開~
下方燈管 靠近處 長時間過熱 導致變黃 `  所以透過光 所以看起來很黃 ~
之後拆開 ~用刀片 ~把它  刮   乾淨 ~ 大概恢復 8成的 白..

圖要如何上傳..................
在看詳細點 論壇的 公告 你就知道 ~囉n_076|
~

网友:
液晶螢幕嗎
可能燈管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