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電視電源板發出吱...吱叫的聲音

楼主(2010-02-12):
之前有爬文,好像是W大大的貼文吧!電源板吱吱叫不知用啥束西來慢慢聽出來,不然在一堆零件裡要確認哪個零件在叫很困難。

网友:
回复 网友A:

答錯囉! 不是 W 大唷! 請你在爬爬看!

网友:
用一般的管子都可以 大小自己斟酌

网友:
電源板上的高頻電源變壓器所發出來

楼主:
會不會影響喇叭的輸出?喇叭有雜音.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高壓回路異常 所以引起怪聲音 請你 檢查 迴路上的 電晶體 C5706 OR C5707 AND 8024
或者 濾波電容 是否異常膨脹  要注意電路板上是否有特別發黑焦黃的地方 在那附近找找^^~
參考看看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