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佳hifi用搖控調不到大細聲

楼主(2010-02-12):
hifi 用了十年 搖控是無問題的 是大小聲轉鈕 用搖控調較時 有時不動 有時一下一下轉 好似有東西cake住 用人手調較無問題 我認為大小聲轉鈕內的馬達齒輪崩了 導致有這個問題
想問各位是不是有其他問題 可以自己修嗎 請各位指點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raypang (大)
如果確認是 (大小聲轉鈕內的馬達齒輪槽崩壞) , 這個問題比較不好解決 ! 因為這組零件 (VR與馬達連動) 通常是AKAI (赤井) 自己專屬的零件 , 您可以小心拆下此零件單元針對馬達齒輪的部份來做更換 , 但請注意馬達的齒輪與VR旋鈕連接齒輪的齒槽要很吻合才可以 。
另外注意一下若是更換成新馬達組件時要注意左右轉控制的轉向是否一致 , 因為控制馬達左右轉的接線端子是做在這整組零件上的 , 如果端子的轉動控制定義與新馬達不同時就需互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