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775腳位 可開機 用一段時間會當機維修實例 NO9(確定完修)

楼主(2010-02-13):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這樣算硬的還是軟的
運氣來了想擋都擋不掉

网友A:
這種量不出來的問題最麻煩了…因為我就在幾天前,也遇過

那時修一台benq的 lcd,壞了c5707x4   9042n x2  高壓x4 (3a保險 居然沒燒)

零件都換好了,裸測正常,就裝機了測試,居然沒畫面 = = "

只好再拆開,全部零件再換一次看看,祼測正常,裝機=>又沒畫面

再拆開,量零件…沒壞啊,裸測,正常,裝機=> 一樣沒畫面

再拆,查短路,沒有阿,沒有任何零件有碰到金屬,裸測,正常,裝機=>靠,沒畫面

火大,拆開,重新裝機,每鎖一顆鏍絲,就測一次

就後發現,原來是其中一顆高壓電容,靠近金屬(沒碰到),有高壓放電的現象<= 是這樣說嗎??

造成高壓異常,高壓板起保護,花了5個小時、拆了5次,才找出原因

网友:
看來大大今年運氣會不錯,這樣也可查出原因,真所謂鴻運當頭虎虎生風 ...........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老大:你確定真的完修了嗎?小心回頭鬼 哦!
我上次那台退修的ACER主機客戶拿回去之後,到現在居然還沒發生問題。你說..................

网友D:
真的很硬!等於是靠3180驅動下去....有問題的MOS當場現形....clock不見,是因為CPU供電出問題,3188為了保護,將整體的電力(CPU供電)關閉,進而將PG也拉低,時脈產生器收不到PG,自然也關閉clock的輸出。
MOS軟擊穿...很難發現。....需不需要搞個MOS測試電路啊?有請W大或逃兵大來設計。

我驚訝的是....南橋溫度怎麼那麼高啊!.....好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量不出來的問題最麻煩了…因為我就在幾天前,也遇過

那時修一台benq的 lcd,壞了c5707x4   9042n x2  高壓x4 (3a保險 居然沒燒)

零件都換好了,裸測正常,就裝機了測試,居然沒畫面 = = "

只好再拆開,全部零件再換一次 ...

哈哈~~~~這問題我也有遇過...但~它的故障...是燈管掛了....
機殼拆開是正常的....裝回去就不亮...查了很久把燈管拆下來看...有一條線斷了..

引用 网友B:
老大:你確定真的完修了嗎?小心回頭鬼 哦!
我上次那台退修的ACER主機客戶拿回去之後,到現在居然還沒發生問題。你說..................

你在想說~~~我會不會被這張主機板騙了嗎?

它敢騙我....我就送它去回收場..
然後你要記得去收購回來玩

引用 网友D:
真的很硬!等於是靠3180驅動下去....有問題的MOS當場現形....clock不見,是因為CPU供電出問題,3188為了保護,將整體的電力(CPU供電)關閉,進而將PG也拉低,時脈產生器收不到PG,自然也關閉clock的輸出。
MOS軟擊穿...很難發現。.... ...

嗚嗚嗚....只有你有把文章全部看完.......
其他人好像都沒發現我換電源管理IC才把原因找出來...
(因該是有人看到拉..只是回覆的文章看起來..就像沒把文章都完整看完... )

网友:
請問  換了MOS後         南橋的溫度是多少呢?

這問題我也有遇到,我都不知道怎麼處理
有一個是只要主機板平躺就都沒事...............

S大精神可嘉

网友:
呵~很實用的維修實例,在對岸的論壇裡常看到3180這個pwm ic是高故障群;還好小新大冥冥中有注定你要去動它一下才發現問題......

网友:
看 s 大拿那麼多"雞絲頭"來修,真是師父級的功力都要搞 7 天,真的是整死人!

s10274chen 大真的很厲害, 還分析出問題可能的原因!

謝謝大家的分享!

网友:
ACER的板子南北橋溫度都很高,偏偏南橋又要偷料不加散熱片,
而且像這些板子若故障後送修,ACER也會以原廠無料件為由而退還給客戶,
擺明了要客戶再買新電腦,也多虧了S大發的一系列ACER板子的維修實例讓大家瞭解.

楼主:
我恨阿Ben ....居然讓我真的遇到鬼了

測試了快8小時....居然又給我出現同樣狀況.........
不過~~這次終於有正確方向可以找原因了.....
因為~~我再次開機之後....不用10分鐘..再當....
測量了CPU供電....可以正常開機的時候...居然會給我飄電.....
在1.1V~1.2V之間飄動....正常應該是1.2V穩壓
既然~~飄動的這摸明顯就測量了...12V供電電壓與洩極電壓(10.5V)都很穩定
那就證明了....電容漏電拉........9顆全拆下...有2顆明顯漏電.......
測量方式晚點再以回復帖回覆......既然問題找到了...電容換一換
再測試~~~1.2V~~穩壓了.....CPU運作的時候跳動幅度不會很大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可以直接貼在原本文章後面啊!分隔開就好了!
shunxing大,您以後裝機測試就不用裝到機殼上了.....會花很多時間,直接裸機測就好了。
我自己常常搞這套。
題外話:
有錯字!還很多,只有提示兩句.....
「我狠阿Ben.......」,應該是「我恨阿Ben......」
「因為~~我再次開機之後....不用10分鐘..在當....」,應該是「因為~~我再次開機之後....不用10分鐘..再當....」
主文章內也有錯字喔!

网友:
回复 网友E:

9顆固態電容有兩個漏電,這真是一個好參考n_127|

也說明了MOSFET為何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可以直接貼在原本文章後面啊!分隔開就好了!
shunxing大,您以後裝機測試就不用裝到機殼上了.....會花很多時間,直接裸機測就好了。
我自己常常搞這套。
題外話:
有錯字!還很多,只有提示兩句.....
「我狠阿Ben ...

都錯那幾個字......
剛剛電容處理好之後~~~~~還依樣~最後抓狂了~~~~
把全部的MOSFET通通拆下來.....
測量了之後...我腦袋空了....
因為~測量的時候都好的...
但就再我嘆氣的時候....不該導通的地方導通了...
我不信邪...直接對MOSFET吐氣...天阿~~~~居然給我導通....
我最後去拆一樣的板子~~~把那些一樣的MOSFET拿來比對...
廢板上面的MOSFET對它吐氣...指針不會動...但是..
對原本主機板拆下的MOSFET吐氣...居然通了...漏電了......
結果..我用這招..測試了12顆..居然有5顆會有這問題..換過新的都沒事...
也就是說~~~~整個CPU供應電路是異常的......我真的無言了.....
這次把MOSFET全都換了.....再試機...希望不要連IC都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這麼猛......它需要被吐仙氣.....
MOS自己隨便亂通....電壓就亂飄.....邪門!

网友:
不會是濕氣吧!吐氣都可以導通!要不要吹風機加熱!

网友G:
該不會 s 大急忙中就忘了對 MOSFET 放電測量吧?

MOSFET 壞那麼多也是很恐怖的事, 難道有什麼東西吃電吃很兇? 害 MOSFET 積勞成疾, 提早過完一生, GAME OVER!

s 大示波器該拿出來量囉!

我自己有一台電腦散熱器沒裝好, CPU 過熱就當機! 後來自己突然想到拆機才發現! BIOS 警告嗶嗶叫我還當它在唱歌不理, 都用了好久才發現!

看來問題有點像是溫度上升之後狀況才出現! 有可能溫度到達某個程度時, 問題才會顯現出來, 提供 s 大往這方向點去思考看看! (建議南橋裝個風扇散熱試看看!) 加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該不會 s 大急忙中就忘了對 MOSFET 放電測量吧?

MOSFET 壞那麼多也是很恐怖的事, 難道有什麼東西吃電吃很兇? 害 MOSFET 積勞成疾, 提早過完一生, GAME OVER!

s 大示波器該拿出來量囉!

我自己有一台電腦散熱器沒 ...

感謝提供檢測方向....我目前還是趨向於~~~~ADP3188這顆IC掛了機率比較高.....
從一開始就已經認定是它了...但手邊就是沒相同的IC可以檢測....

剛剛吃完年夜飯之後....我拿ADP3181下去代用....居然可以正常開機使用......
熱機中~~~希望不要再給我出現任何狀況.....

PS...將CPU全速運轉..當機更快...現在都它跑到60%以上...加速當機..不會當機就沒問題了

网友H:
吃完年夜飯還要繼續打拼 呀 ? 真是有夠拼的
維修果然是條不歸路  ; 明明就只差那一步卻無法完修的心情真是大家共同的痛呀.

真希望 我家隔壁有電子零件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吃完年夜飯還要繼續打拼 呀 ? 真是有夠拼的
維修果然是條不歸路  ; 明明就只差那一步卻無法完修的心情真是大家共同的痛呀.

真希望 我家隔壁有電子零件商...  ...

就算有零件商...也未必買的到零件.......
看樣子...真的是ADP3188在作祟阿......
我換ADP3181到現在都沒事......

网友:
網路上 google ADP3188 問題, 看來該晶片壞的機率還蠻高的, 找了一篇比較有建設性的給你參考!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12959651.html

网友:
真像是8點檔的連續劇~~~~,給它一整個峰迴路轉,S大加油,
但這些板子真是難搞....

楼主:
後續維修的照片大家就大略看一下吧...攬的編輯了
把電容拆下測量
下面幾顆漏電的電容...
下面這是正常的電容
漏電的電容..用電容表測量...居然是正常的...原因不明..
上面5顆是正常的...下面4顆有問題的.
mosfet...測試很正常...但是~~~只要吐個氣...就像下面一樣...漏電...
下面這張照片....是已經將ADP3188換成ADP3181時所測試的電壓.....
測試好久都沒問題了...
明天我在測試一天~~~沒問題就完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果然鐵殼電容壞掉外觀是看不出來的, s 大用電容表及電表兩個加起來測量找出問題, 大家要學起來呀!

謝謝 s 大大年初一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I:

完修了......真好!
我同學那台MP4決定要棄修了....抓不到問題點,超奇怪的,三不五時給我關機,現在根本開不起來了......晶振腳的電壓根本不對,chip可能已經受內傷了。

网友:
恭喜完修,電容表能測電容漏電嗎?

記得是要送電並串接電容去測n_079|

网友:
看完這篇 我突然想到...toyata的車子設計不良 問題
不知道上面這些ACER原廠看見 是不是也該檢討一下了....

网友:
沒錯,
你沒看錯,
我又回來了
我又回來貼一次了
大家要記得,以後量MOSFET時,要憋氣不要喘氣

老大:你確定真的完修了嗎?小心回頭鬼 哦!
我上次那台退修的ACER主機客戶拿回去之後,到現在居然還沒發生問題。你說..................
記得丟到哪家回收場跟我講一下,免得我又把它買回來後,我再貼一次

网友(2011-04-22):
回复 网友B:

遇到殭屍要暫時停止呼吸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