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tdsong大提供的HUB...我修不起來..沒東西可以換

楼主(2010-02-13):
這台HUB算高階了....
但是我卻無法完修它....
不過我已經可以確定故障的零件了....那就是~~~主要的控制IC掛了...
下面有一些簡單的維修流程tdsong大..你就看一下吧...
我查了好久~~~才發現整盪有異常...
先換了一顆在測試
整盪正常了...不過故障依樣存在....
但也確定了....主要IC RTL8324這顆IC掛了...因為~~~都沒有控制電壓的輸出阿.....

网友A:
那就殺肉吧

或者上網交換東西
到最後可能會換到一棟房子
這樣你就可以結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殺肉吧

或者上網交換東西
到最後可能會換到一棟房子
這樣你就可以結婚了

或許不只換到房子
而是換到工程師的工作

网友B:
那台61 的還不錯用 年後 來敗一台 ~...S大 測量的話 ~
要注意哪裡阿 ~
黑棒是 放在 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台61 的還不錯用 年後 來敗一台 ~...S大 測量的話 ~
要注意哪裡阿 ~
黑棒是 放在 地嗎?

61E這台可以用電腦紀錄電壓或頻率變化耶.....前幾天玩到的新功能....
功能真的好的沒話說

黑棒一定要在地阿...不過這台有接地隔離...所以接地要直接找電源的負端...

网友:
可惜的是UT61E是UT61系列中唯一沒有背光功能的
不過看過大陸的網站有人改裝,
改成有背光的模式,

网友:
看到對岸淘寶網有在賣單顆RTL8324晶片

提供給大大參考

网友:
同祐科技有限公司
TONGYO TECHNOLOGY CO., LTD.
TEL:886-3-2288258
FAX:886-3-2288257
E-mail: tongyo.tech@msa.hinet.net

RTL8324 RTL

不知有沒有幫助???

楼主:
這種24阜的我這邊很多台~~~不可能為了修這台特地去買晶片的.......
但還是感謝大家提供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