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風扇亂拆的後果

楼主(2010-02-13):
過年在大掃除時
把塵垢堆一整年的電風扇進行拆解清洗~一共三台
我的步驟是拆掉風扇的塑膠頭(安裝風扇葉的那顆頭)
三台中卻只有一台無法正常旋轉吹風
看完論壇裡的文章時~本已為只要換顆啟動電容即可(我的症狀是通電後變成超慢速旋轉.5分鐘後便不再自動轉了)
誰知到換了後卻一樣沒用.此時又看到文章說可能是軸心的問題.可是我的軸心還能旋轉.但我判斷可能不是很好轉動了~因我手轉時他會轉.手一停他便立即停了
正當我在拆卸軸心的4顆長螺絲時.卻只成功拆了3顆.最後一顆------------繃牙了
我不管用啥辦法~都無法撼動到那顆螺絲~請問我該怎麼辦阿~有人能幫幫忙嗎?

网友:
先用WD40噴螺絲
抽5根煙之後再試看看

网友:
如果是螺絲頭損壞,要另外用夾的方式或是用手工改造螺絲頭成可以用1字起子轉動.
如果只是鏽或雜物卡住,WD40 會有效果.
如果螺絲損傷又被拉入螺母,最好是能退回原位整修螺絲損傷的部位.
如果以上都無效,最後的暴力法是將螺絲切除.
(每1種方法都有一種不同的手工具)

電扇軸卡住,只要先用WD40滲入軸心,可轉動後再用輕機油潤滑,不用拆卸.

网友A:
恩~~~
不知市面是
有無一種鉗
前端有夾痕
左右有夾痕
可以夾崩牙螺絲
大約一支兩百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不知市面是
有無一種鉗
前端有夾痕
左右有夾痕
可以夾崩牙螺絲
大約一支兩百元

嗯~年後買來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年後買來試試

家庭五金大賣場就有在賣了....

网友B:
去弄一隻如同照片中的工具,就可以拆下螺絲了......
好像是叫萬能鉗???

网友:
反正崩牙了  是我的話 會先上WD40 再用斜口鉗轉轉看
如果螺絲空間夠轉動  再去買萬能鉗  因為那一把很大支  我是不常玩  通常用來固定用
WD40真是強啊  滲透力和防鏽能力都很棒  聽說是太空用途開發出來的
以前沒名氣的時候很便宜  現在變貴了
不過  如果拆下來了呢 ? 還是少一顆螺絲哩
大一點的五金行才有賣螺絲吧  記得拿去核對一下再買n_006|

网友(2010-03-19):
螺絲可以到資源回收場找 說不定不用花一毛錢
因為資源回收場會拆電風扇 取出重金屬(銅)比較有價值
螺絲就無用
可以試試

网友:
WD40 直接噴風扇的軸承就好, 這樣你就不用拆螺絲了! 可以先試看看是否有解? 如果有效, 就不用煩惱螺絲問題囉!

网友:
借一支或買一支彈簧鉗!!

夾住螺桿頭硬拆~~~~~應該都下的來!

再不然者鉗工的朋友或店家幫你拆吧!!

网友(2010-04-29):
大大可以用鐵鎚敲一敲(別太大力),再用斜口鉗夾螺絲頭轉看看.
我之前也有遇過這樣的問題. 就是這樣轉開的
電風扇馬達的螺絲要小心轉.因為很容易崩牙
小弟淺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弄一隻如同照片中的工具,就可以拆下螺絲了......
好像是叫萬能鉗???

這支叫卡鉗(久誰普拉雅),鐵工必備工具.

网友C:
在我公司裏都叫它"王八鉗",大概是因為它夾了就不會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我公司裏都叫它"王八鉗",大概是因為它夾了就不會掉.

遇到平頭螺絲~~~根本就沒辦法夾.....就算夾的到一點點~~也會掉下來~~~

网友:
哈...你是螺絲下不來...這還好處理...
我上星期是手殘加眼花...
想剪掉連接馬達線圈電線上的束線帶...
嗯...不知道眼睛被什麼糊到...我竟然...把線圈剪斷了好幾條...
回過神來...媽呀...完蛋了...不用玩了...
整台電風扇直丟回收場去了....
被老婆罵到臭頭...這星期要再去買台新的電風扇...

网友:
崩牙?所謂崩牙是指螺紋牙崩潰導致螺絲空轉轉不起來也鎖不緊!
如果您的情形是指十字或是六角螺絲頭不能令工具卡住且轉動螺絲,這情形黑手常碰到
通常處理方式是用電鑽配合比螺絲細小的鑽尾直接將螺絲鑽孔,然後用一種逆牙器強制逼轉.
逆牙器顧名思義就是與一般螺紋方向相反的螺紋牙且螺紋間距非常大(因為它主要功能不是鎖緊,而是攻入),逆牙器鎖的越緊=越有能力將生鏽卡死的正常螺絲逼鬆!
如果是拆風扇馬達那要有找的到相同的螺絲的心理準備了!如果找的到,直接將螺絲頭用電鑽破壞!然後分解馬達之後就會露出整支長軸螺絲,再用牙鉗(八普練幾)將長軸螺絲拆下(這屬於暴力拆法,崩牙或螺絲頭崩潰斷頭都只能這麼做了)
有認識機車行汽車保養廠的話問他們,連工具都有,不用買!

网友(2010-05-29):
可以拿鐵鎚慢慢敲螺絲的表面,就可以把崩牙的地方敲平,再慢慢轉就可以打開了

网友:
記得以前在電腦公司上班時
看過一小包像麥當勞糊椒鹽大小的錫鉑包裝袋
裡頭裝有帶有金屬成份顆粒的膏狀物
看老板每次碰到"滑牙"的螺絲
就將起子十字對準滑牙處再將這包塗上
等一下子凝固後再轉動竟然就搞定了(感覺好像可以暫時修補螺絲)
不知道有沒有大大知道這是什麼東東啊?
市面上不知道有沒有得購買呢?

网友:
螺絲是死的,腦袋瓜是活的,你為何不換個邏輯思考方式?

螺絲是死的,腦袋瓜是活的,你為何不換個邏輯思考方式?磨掉它!

上列諸位大大提供了一堆方法,你還是無法克服螺絲的問題。

修機器也可以換邊開球方式來思考。不必死盯著它打轉~走入死胡同。

找個手砂輪機,將螺絲頭磨掉,一樣的可以將它拆解開來的。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換個思考模式就OK了。

依照我們現場維修的經驗法則,能拆解的一次就OK。

滑牙或鏽死掉的螺絲,往往你使盡吃奶的力氣,或用進任何方式都無法拆解時。

唯一方法~就是逆向思考~換邊開球的意思。軍事術語叫=迂迴攻擊。

維修生涯中,這種問題是司空見慣的事。 一二十年的老機器常有這種狀況發生。

螺絲的問題如果無法克服,那真的是馬上收工具打道回府去了。

見招拆招,無招勝有招→這樣才是最高招。

小小維修心得~給拆不開螺絲的人一點小建議→請大家別見笑了!

网友(2010-07-29):
拆電風扇螺絲較緊,有人方法先右轉(索緊)一點, 再左轉退出,履試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