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MV 937 A 沒畫面維修

楼主(2010-02-13):
昨天拿到4顆 ~LCD ~ 恩恩 ~ ~..
BENQ 通病 ~ 虛焊 ..還有 ~一顆3隻鳥 19吋 爆電容 一台15吋 有幾顆按鍵故障(有組植) 導致不能開啟~

CMV 937A 拿到 ~挖 ~寬螢幕~真棒 ~
完修3台 ~

上電 亮 橙燈 PW都沒反應 ~ 挖 AD 掛囉 ~  拆開 ~恩恩~  上電 ~AD 主IC 超燙的 ~
想 該不會這顆掛囉 ~量電壓 ...1117- 3.3  2顆 左上 跟中間 一顆不小心 拆焊時 給 ~晶片 用裂一點點
無鉛的板 超級難拆 ~ 加點鉛 比較好拆 小口的風槍 風力小 要提升溫度 ~ 也不敢太高 怕傷了IC
沒整各測量過程
~..................這顆 好像有通病 ~
看 YAHOO 有人專修 這 型號 ~  ...有沒有大大知道阿 ~它的通病 ~
.這通病 是 中間虛焊 `
還有一個通病------------------------------------
將2顆拔下~
將左上 ~1117
跟中間那顆交換 ~
上電測量~.還是一樣 ~電壓 拆下1117V 3腳 4.7V  中間 SMD電容 2顆 上電 ~QQ ~
亮綠燈  哈哈 抓到問體囉 ~.**************

恩恩 ~按鍵也有漏電...
..要指細找.

橙燈 按 PW都沒反應

橙燈 按 PW都沒反應

AD +POWER

AD +POWER

外觀 觀察

外觀 觀察

這顆從左邊 摘下不小心 給裂了一點點 先從 好拆的下手 ~

這顆從左邊 摘下不小心 給裂了一點點 先從 好拆的下手 ~

完修 熱機 ~

完修 熱機 ~

更換 SMD 電容~ 10UF 嚴重漏電

更換 SMD 電容~ 10UF 嚴重漏電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网友:
這個主IC 我不小心搞掛了3個...LVDS不小心跟PANEL Vdd短路...

まぁ~  還有存貨就是了,反正只有RMA在做n_081|

這1117還真常用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拿到時候 主IC超燙的 ~
我也不太清楚 ~是 哪裡原因 ~ 就 ~先將 ~1117V 摘下 ~
感覺 原本那顆也有點問體 ~....台南哪裡有買阿~想換掉它 ~
因為2顆量的組質不太同 第3腳....

网友:
L1117LG 3.3?

其實我沒買過什麼電子零件= =

這主IC 我記得原本就很燙~

有空我在拿去台南~

楼主:
回复 网友B:

G 沒拉 地拉 ~---極...
1117   3.3 V的~
恩恩 我插上電源 ~ 燈就亮  很燙 ~ 跟現在OK的溫度 差很多 ~ 原本手 根本 放不久
現在 是溫溫的 ~

楼主:
今天 再次故障 之前 使用 幾天 ~都沒事 ~挖挖 ~...
~~~同樣 ~SMD 1UF(小顆的) 死掉  大顆~沒事
測量 該3腳 電壓降為 4.6   OK時是 4.7V
~.. 在拔掉 ~又可以 開啟囉 ~正常
恩恩 ~先拔別台15吋的 AD板的 2顆1117 (之前沒換1117 只是上下交換~)........想 會不會有 (原先1顆不良阿) ~
熱機中 `......................
大過年 電子店都沒有開 ~ ...昨天去高雄  長明街  撲空沒有一間開的 ~CC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 再次故障 之前 使用 幾天 ~都沒事 ~挖挖 ~...
~~~同樣 ~SMD 1UF(小顆的) 死掉  大顆~沒事
測量 該3腳 電壓降為 4.6   OK時是 4.7V
~.. 在拔掉 ~又可以 開啟囉 ~正常
恩恩 ~先拔別台15吋的 AD板的 2顆1117 (之 ...

有可能你的大片電源供應...電路板的電容已經不良了...
把那一排的電容拆下來檢查一遍

网友:
1117 SOT-223包裝的regulator 最大電流有1A也有800mA(廠家不同)。 最好還是用1A維修比較不會掛點。

网友:
已經丟了一些些給 carzy1kimo了等消息吧n_131|

楼主:
今天又 出現問體囉 ~換了 `以前2顆(15吋LCD)~1117(還沒注意看裝的是幾A)
昨天OK 今天又出現問體 ~
同樣的拆下 ~SMD  10UF 測試又OK囉  又裝上 又好囉 ...挖 ~真是奇怪 ~
現在將相連的~. 2顆1117   SMD  所有都換上 因為拆下 有幾顆也漏電
謝謝 SUNEKU 給的 零件 ~
挖 這種時好時壞的問體 真頭痛 ~.......還好有 SUNEKU大的 東西 好讓我慢慢測試n_120|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挖挖 ~又出現囉 ~同樣 又把掉 那2顆 又好囉 ~裝上又好囉 ~
真奇怪 好囉 你在如何是 都ok 格天 要用的時候 上電 ~又掛囉
怪事 .........
往 pi  ad   +5的  1117 所有電容更換 ~..在試試看
.........挖  使用一天
通常是在開 就亮 ~
橙燈 ~..........跟之前故障一樣 ~.......

网友:
.......你沒把我說的...電源板上面的電解電容換了嗎???
那邊的電容要是異常...你就會天天燒拉.....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恩~我試過 ~一片 正常的 PI 版也一樣 ~這種情形 ~
好怪阿 ~確定是 AD的問體 ~
正在 努力抓問體中 ~
那有問體的 AD ~ 通常是 ~須拔掉 110V的時候 ~過一段時間 就沒辦法 開起來 ~
需要 拆下 ~SMD MLCC 電容 就 OK ~真奇怪 ~
有問體時 ~那各地方的電壓為 ~4.6  正常的時候為 ~4.7

网友:
回复 网友E:

除了SMD的積層電容,一些一般的SMD電容也有可能是故障源,目前狀況看起來是電容充放電不良的問題,未必是L1117的問題。
找掉電壓的SMD電容,拆一個換一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1117 確定沒問體 ~ 把正常的板子 ~4顆測試過囉 ~
smd mlcc 太多顆囉 ~.......................
我也覺得 可能是 充放電~不良 ~...
大小顆 ~.........烏...那顆大小 容質 很真難去測量

网友:
個人認為有整流子在高溫時漏電才會造成電容器在短時間內損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1117 確定沒問體 ~ 把正常的板子 ~4顆測試過囉 ~
smd mlcc 太多顆囉 ~.......................
我也覺得 可能是 充放電~不良 ~...
大小顆 ~.........烏...那顆大小 容質 很真難去測量 ...

會不會主體IC故障阿.....
既然你有2快板子可以比對....
你怎麼不直接查SMD貼片電容的那條電路阻抗....
如果故障那台的阻抗比正常的還要低很多....
就從那條線路往下查...因該可以查出故障點...
如果一樣的阻抗...那真的~~~不知道怎摸抓毛病了..
乾脆把貼片給拆下不要用...看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carzy1kimo 的那塊AD板大概沒問題啦,應該是死在按鍵上面...

楼主:
總結~按鍵拉 ~  測量按鍵都正常~
剛好 ~suneku 拿AD 給我試~出現 ~按鍵亂跳 ~直覺 ~按鍵問體 ~
最後 ~更換 幾天都沒事 ~
有問體的 AD 板 近期研究.

測試時   剛好它給我出現短路 ~哈哈 ~....總算讓我知道 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總結~按鍵拉 ~  測量按鍵都正常~
剛好 ~suneku 拿AD 給我試~出現 ~按鍵亂跳 ~直覺 ~按鍵問體 ~
最後 ~更換 幾天都沒事 ~

.........最好你都沒先檢查按鍵好壞.....
我現在螢幕拆下來~~~按鍵都會先檢查過一遍...
畢竟~~~這種東西不管用在什麼地方....都很容易壞....

网友(2010-09-05):
不好意思把這文章翻出來!!
請問carzy1kimo大
文章中有提到SMD電容(1UF.10UF)
請問該如何得知AD板上SMD電容容量?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