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有+5VSB 但觸發後,只有一秒有輸出

楼主(2010-02-13):
手頭上修剩的這幾顆 PC power 共同的特徵就是綠線觸發後輸出電壓或風扇只維持了一兩秒鐘就停了
把輸出電容換過,輸出二極體有拆下量過正常
輸出端的 3.3v  5v 12v 對地電阻也OK
我想應該是保護電路方面的問題
接下來該怎麼辦啊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答

网友:
這樣的問題版內有很多類似的文章可供參考 !!!

你要自行參閱動手下去量測 , 才可能有答案 !!!

要不然可能性那麼多也無從講起 !!!

例如 :

電源管理 IC 為何 ?? 各相關腳位電壓為何 ??

甚至貼上圖說明你量測點結果為何 ??

楼主:
版內是有很多文章
也有很多下載的好資料
我不敢說所有資料都看完了
但是這些資料某些部份一再重複
而關於這種問題說的卻很少
或是以"此為保護電路的問題"帶過
後面就沒有了
我上面所做的測量也是根據版上少數經驗說明而做的

我不是要把某一個 power 所有數據搬上來
然後叫別人告訴我是那一個零件壞了
而是說當各位遇到保護電路的問題
你是如何
1. 確定是保護電路作用了,(這部份有一些眉目,但我還是想聽聽更多人的經驗)
2. 如何縮小範圍,ex電流保護還是電壓保護,我可不可以拆下某個輸出電壓去確認這裡有沒有問題
還是我應該先畫個電路圖上來?
再次謝謝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來說 出現你敘述的狀態時候 大部分都保護電路的問題
你可由電源管理IC下手 通常為8隻腳 AND16隻腳的或者 貼附在散熱片的功率晶體 掛點了
一掛點 當然會保護作用產生@@ 有錯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