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3隻鳥 va903b 維修

楼主(2010-02-13):
軟阿~~~遇到囉 ~
post  讓大家看看裡頭的東西 `

网友A:
雖然是換電容,可是光拆裝就要不少時間了~

不過跟發熱體排在一起的電容,壽命長不起來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雖然是換電容,可是光拆裝就要不少時間了~

不過跟發熱體排在一起的電容,壽命長不起來阿...

加個電風扇~~~~那壽命就會很長了...

网友:
爆一堆電容....用日系耐高溫的會撐很久嗎?

carzy1kimo大您也在玩win7?我已經玩了整個寒假了....之前放假前,都一直在做報告,都不敢隨便動作業系統,開始放寒假,就開始改了,玩雙系統,搞了兩天,之前可以灌的方法在我自己的電腦灌不起來....我用硬碟灌,超快的耶!現在決定用win7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沒拉 ~WIN7 我只是多餘的HD 跟主機板在測東西用的 ~
對WIN7 還不太上手 ~...還是XP好用 ~ ~...

网友(2010-05-10):
附近都是溫度較高的東西,
難怪會爆!
不過換完之後,我想也用不了多久又要再來一次了吧!

网友:
哦~如果換到日系的電容可以撐很久喔~
我高中的AXER品牌PC就是把所有的電容都換成日系的~
光是主板就52顆了~換了2個半小時~
天天開機當掛機~加上使用5年~又撐撐了3年囉~還沒掛掉~

其實像C大的電容可以讓它躺著~可以減少熱源的接觸~
像在電腦POWER裡的電容~如果我靠近2W電阻的~
都儘讓電容遠離~不然就是讓它躺著~
因為熱源的紅外線傳導是距離越遠~溫度就會降低
而且電解電容外殼是鋁的~比熱小~
容易因為外界溫度升高而變高~久了容易讓電容內的電解液乾掉
會造成容值變低~內阻變高的話~電容的自耗電流會相對增加~而損壞~

下次可以試試看...哈哈

网友:
日系可以找長壽型的款式,例如NCC KY、RUBYCON ZL/ZLH等,不過一般日系的款式也是可以應用。

不過這片也是FSP做的,就像VX系列一樣散熱片都設計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