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OSHIBA CF2772B畫面不清晰

楼主(2010-02-13):
如題,這種狀況可能的故障點在哪裡??請教各位高手大人,不然春節看電視爽度就不是那麼夠了!!
也祝各位新年快樂!!

网友:
放錯地方了吧?.....
這應該放在顯示器維修板裡面發問....

請板主移帖吧

楼主:
sorry!!

版大懲罰我吧!!年紀大眼睛都花了!!!SORRY

网友:
看起來像是缺色或中頻的問題

网友:
頻道跑掉!梳型濾波器要檢查

网友(2010-05-31):
梳型濾波器故障 網狀畫面
另欠紅色 CRT機版紅色輸出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