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CF2772B 傳統CRT電視畫面不清晰(已解決!!!)

楼主(2010-02-13):
如提,請教各位高手可能故障點在哪???

祝各位新春平安喜樂!!!!

畫面有網格狀

畫面有網格狀

近拍圖片

近拍圖片

网友:
這樣的問題是缺色.....好像缺的紅色一樣!
映像管後面的子機板,顏色放大電路,是否有虛焊、電阻老化等現象。

网友:
看起來像是缺色或中頻的問題

网友A:
中頻或Y/C分離電路查查看!!

网友:
如果換台時影像要1-2秒才能才能鎖定.中頻頻飄機率較大

网友:
先確定AV輸入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影像,應該是中週故障…
中頻的中週調調看,調整前先記一下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頻或Y/C分離電路查查看!!

第一....你之前中頻不是有處裡過嗎..請注意是否有失誤到(短路或有焊渣)
第二....Y/C分離器(梳型濾波器)不良..換一個..高雄(文星)有賣..
第三....中週請不要動...不然你會頭大...

网友:
這一型美制美規的電視
中周改電容還不會很難處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你之前中頻不是有處裡過嗎..請注意是否有失誤到(短路或有焊渣)
第二....Y/C分離器(梳型濾波器)不良..換一個..高雄(文星)有賣..
第三....中週請不要動...不然你會頭大... ...

========================================
這個.....
w大是否搞錯對象了??
第一..這台我沒有處理過
第二..Y/C分離器.文星也快沒了
第三..基本上我是換整個中頻組的

楼主:
TOSHIBA CF2772B問題解決了

引用 网友B:

第一....你之前中頻不是有處裡過嗎..請注意是否有失誤到(短路或有焊渣)
第二....Y/C分離器(梳型濾波器)不良..換一個..高雄(文星)有賣..
第三....中週請不要動...不然你會頭大... ...

第一圖:畫面正常了!! 太感動了
第二圖:為什麼這麼會長銅綠??改天再換一個,現在影像剛開機會小模糊一下,為什麼這麼容易壞,記的才換還不到二年,或許太潮濕了!!
第三圖:我這台梳型濾波器,好家在沒壞去!!
第四圖:手養,想我家這台老電視在撐個5-10年,檢查水平放大電路附近電解電容10UF 100V,電表量一下數值8.88UF,都有衰減了容量不足,不知道容量低於多少%需換新??
第五圖:原本這水平放大電路&DPC電路附近使用電容容量不大(介於10-33UF間)為何體積這麼大顆,仿間材料行同容量小好多,不知哪有同等品日製Marcon電容
第六圖:此次拆解過程又發現音頻放大電路旁1uf&10uf等電解電容漏,一併換台製品去,可能高溫特別容易壞,找到日製品再給他換上

中頻再給它重新檢查加焊

中頻再給它重新檢查加焊

CRT燈座正下方這個接腳特別容易長銅綠

CRT燈座正下方這個接腳特別容易長銅綠

梳型濾波器

梳型濾波器

電解電容容量

電解電容容量

電解電容大小漢那會差這麼多?

電解電容大小漢那會差這麼多?

音頻放大電路旁電解電容特別容易漏電解液

音頻放大電路旁電解電容特別容易漏電解液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圖:畫面正常了!! 太感動了
第二圖:為什麼這麼會長銅綠??改天再換一個,現在影像剛開機會小模糊一下,為什麼這麼容易壞,記的才換還不到二年,或許太潮濕了!!
第三圖:我這台梳型濾波器,好家在沒壞去!!
第四圖:手 ...

第6圖的漏液部分~~~記得要洗乾淨
不然會再次把電容損壞

其實....東芝的電視~~就是有這摸多毛病...還有些毛病你沒發現...
通常我帶去給師父修...他都換一拖拉庫的零件....有時~~還必需把高壓帽給換了
不然會批哩拉的跳火....

网友:
回复 网友C:

電容用久了正常容值是會下降 !!!

當然順便換掉可省的一次工 !!!

至於 同容量但大小不同 通常是耐壓值的關係 !!

耐壓越大則體積也會越大 , 跟容量比較沒關係 !!!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就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