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91G X電源高壓板故障維修

楼主(2010-02-13):
我圈起來的電阻壞了..
去電子材料行都找不到.請問是否有替代商品可換
點此下載給點意見

去量的時候會嗶嗶叫

恩恩..謝謝各位先進的說明..那我在試試看!
成功了..在回來回覆

网友:
這顆明明是電阻啊 !!

為何你說它是二極體呢 ???

而且還可斷定它故障 ???

(阻值很低量起來當然會 Beep ~~ Beep 叫 !!)

既然會嗶嗶叫表示它沒有壞哦 !!! (20100214)

你用電阻檔就可量到一阻值 !!! (20100214)

网友:
小弟修過兩台笨Q~大部分都是下列零件故障居多!沒遇到過電阻損壞的!
3A電阻式保險、FU9024、C5707、高壓線圈
至於電容可能要解焊下來測量看看才知道~建議順道檢修更換!你參考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先觀看新手規定 一一!! 查看其他大大的相關文章 宇查修所在 無法解除你的維修問題在進行發問~__~  這樣會比較好喔
再發文貼圖 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