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171s 畫面上下抖動

楼主(2010-02-14):
就在前幾天在網拍上隨便亂看,看到有人在賣這台三星17吋故障品,要價$550含運,就想說買了它回來修修看,因為賣家說面板沒破,故障狀況如題所示:進windows後畫面持續上下抖動的很厲害。

開機未接輸入訊號:顯示OSD提示無訊號輸入-----正常
開機接上EPC顯示:進windows畫面持續上下的快速抖動

二話不說馬上拆了,想說可正常點亮,應該不是高壓板問題,那麼就剩下AD板和電源板囉!

於是如下圖所示

拍賣上抓下來的本體照

拆完後蓋

電路板部分
左-AD板 中-電源板 右-高壓板

反過來的電路板
左-高壓板 中-電源板 右-AD板

AD板

電源板

高壓板

結果:在一連串插插拔拔的過程後,組回去測試時,竟然恢復正常,但是我一度以為電源板上的變壓器有問題,因為拔除高壓時(仍有接AD),變壓器有發出高頻聲,我是用一根吸管靠近去聽的...不小聲,可是後來接一接又好了,不禁讓我起疑,原本的上下抖動是否為屏線氧化接觸不良的關係,主因非變壓器??懇請大大解惑

网友:
建議你測量一下所有的電壓是否正常 !!!

可能有元件老化現象 !!!

你可熱機試試 ~~~

楼主:
嗯...ok!!我會測量看看,先讓它持續熱機個幾天,看狀況如何...謝謝jeanshyen

网友:
此台機型.電源板極易脫焊.建議補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吹風機吹,作測試~

楼主:
回gkjnn...您是說整塊板子都需補焊會比較好嗎?

回suneku...ok...我會試試!不過目前持續熱機中,尚無狀況發生...

网友(2011-02-12):
請教各位神人高手,小弟有一台三爽 151s,零件跟nick7425大這台171s差不多,上電後電源燈亮橘燈,但就是開不了機,完全沒動作,拆機後目測並無異常,拍賣也找不到相關零件,請問小弟該先查電源板?還是高壓板?抑或是按鍵?麻煩眾神開示,指點小弟迷津,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一閃即逝的現象嗎?
-用白光強力手電筒照螢幕有沒有些微影像?
-可以先量各點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報告大大,沒有一閃即逝現象,按任何鍵也沒用,這台完全沒動靜,用強光照也無影像,準備找時間量一下電壓,謝謝大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乂!這位大仔!

畫面上下抖動?事項這樣嗎?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bxqZavvsTU

网友:
回复 楼主:

    排線接頭 氧化  這很常見
有時還會出現 開機電源登閃滅

楼主:
回复 网友D:

atun兄你好!其實應該是這樣子 http://www.youtube.com/v/bcdEfZV7p7Y

影片中的是ASUS N50VN,其實也是排線問題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阿國兄...確實如此,有此經驗後,往後維修時,我都習慣把排線拆開清一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實你的問題首先在電源的部分就出問題了,如果是151S,那應該也是內置電源,你該先量測電源板上的輸出各電壓是否都正常。請多參考站上實例或教學!!!!

网友:
對啊!先查電源板的電壓是否正常,因電源是AD板和面板的動力來源,
就像汽車沒有汽油一樣,不純淨的汽油也會導致汽車出狀況喔!
舉一返三...不純淨的直流電源,亦會造成AD板誤動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謝謝大大指導,這幾天來量測看看,感謝!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F:

   小弟才疏學淺,一直以為是高壓,SW有問題,原來還是要從電源板查詢先,謝謝大大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