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過熱當機..如何處理

楼主(2010-02-1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wNnKlr9ZPo

請問大家
風扇散熱時   風扇的震動會不會影響晶片的壽命呢?

网友:
大多電子產品在設計時, 都要經過 MTBF 的測驗! 其中有一項是震動測試, 就我所看到的震動平台, 相較於小小的散熱風扇來說, 可以說是天攘之別, 所以你就不用擔心這個問題了!

至於那段影片不知是否是你自己的影片? 溫度 30 多度算安全了, 就算用手摸也不會覺得燙手壓不住, 40 度就會有點承受不住了, 50 度就會覺得燙了!

震動的確會影響晶片的壽命, 有可能傷到內部, 也有可能傷到外面的焊接點造成問題.

网友A:
以前的晶片內部的晶片到IC的腳,是用”黃金線”連起來的。
理論上,震動的話,是會讓那個線震動吧。只是我沒那個機緣去親眼看它內部。
只能推論。

現在是不是也這樣封裝就不知道了,封裝的技術一直在進步。
我的更新已經跟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晶片內部的晶片到IC的腳,是用”黃金線”連起來的。
理論上,震動的話,是會讓那個線震動吧。只是我沒那個機緣去親眼看它內部。
只能推論。

現在是不是也這樣封裝就不知道了,封裝的技術一直在進步。
我的更新已 ...

你說的黃金線...去拆一台報廢的主機板..上面的南北橋就是了
只要把上面的封裝打碎....就可以看到黃金線了...
我會知道..是因為~~~上游回收場~~把不要的主機板~~都把這些晶片用一字打下來...
聽說~~1KG~~可以賣個好幾千....裡面都是貴重金屬阿....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一字…不會太暴力了嗎?
不過,當年我們的處理法是燒了它們,再由灰去用王水溶出來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字…不會太暴力了嗎?
不過,當年我們的處理法是燒了它們,再由灰去用王水溶出來的啦。

用一字可以省電費阿.....用燒的~~還要瓦斯費...
而且晶片拆下之後...加一個外殼與電源供應器....回收政府還有補助勒(須有乙級執照)....

楼主:
原來是這樣啊
感謝三位前輩教導

H大   影片不是我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字…不會太暴力了嗎?
不過,當年我們的處理法是燒了它們,再由灰去用王水溶出來的啦。

忘記問~~~~你說燒成灰在用王水...這不是要有甲級環保執照才能做??
我聽我老弟說(他今年考到乙級環保執照了..)把含有金的物品丟到王水裡面就可以了..
但他說~~~那會產生毒氣....所以一般人不可以隨便提煉..被抓到~~會被罰不少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