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TO C3703 37 吋電視此畫面是面板的問題嗎?

楼主(2010-02-14):
(无正文)

网友:
Mura ??
面板內場效電晶體的旁路電容(Cs 基本上是沒這個原件, 不過會有電容效應)異常問題. 如果是這樣就應該無解了
如果那個區域是會變化或是閃, 那有可能是干擾的問題.
線材、AD板電容、高壓板EMI.... etc

楼主:
此畫面黑影固定不會閃

网友:
看起來好像淋過水  會不會有背光散光塑膠片進水的問題????

网友:
黑大斑這個現象叫做(木訥)..
面板不良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賜教.

网友:
可能是龍捲風攻擊xp桌面

网友:
百分百是面板.   無救囉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面板可能受到壓迫 或是面板上的 貼片店容異常 引起的@@
大部分 這樣都無解 保內 快送修XD

网友(2010-03-19):
哇,這台好像輪落到我這裡了.
東西是從龍潭賣給台北的回收商.
我從台北的回收商買來.
故障狀況變的跟下列網址的很像.大家看一下
http://pin88625.pixnet.net/blog/post/20899376
小弟看了一下下,應該是高壓板的問題.
高壓板上,有一顆P5504EVG掛了.
天亮了再去找料件換換看.
如換好了,再跟各位報告一下.

网友(2010-10-21):
我的電視也出現一樣的症狀耶,不知kf00211大大換的結果如何了

网友:
我的電視也出現一樣的症狀耶,不知kf00211大大換的結果如何了
引用 网友B:

  這顆一般不好買.
我是用9945來代用的.

网友:
kf00211大大請讀短消息

网友:
他的高壓有4片!!是AUO~~370HW的面板!!其實是MOS壞!!
我是把那MOS拆了跳線過去就好了!!它主要是做開關!!不用沒關係!!
高壓有分主*2片.副*2片
主的~~小片那一片24V進去的第一顆IC壞了~~把它跳線過去就好了!!
不用買零件來換~~就可以修好他

网友:
直接短路,這樣修的話.
開機的畫面會不正常.
而且工廠設計這樣是要保護後面的線路.
直接短路的後果,是後續再壞的話.會變的難修的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