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 當機問題

楼主(2010-02-14):
不知道有沒有人在2月左右更新後有問題的?

不知道這次更新了什麼,會當機...

http://www.zdnet.com.tw/news/software/0,2000085678,20144260,00.htm

移除掉AVG了,換AVAST暫時看看~

到2/16 都沒當機了,好個AVG...

网友:
WINDOWS7我只玩過試用版的.....
之後就沒在玩了~~~~所以~~~我也沒遇過......
況且~~WINDOWS7還有很多遊戲不支援.....
要普及~~~可能要再等上一段時間......

楼主:
用起來其實還好啦,但是基本需求還是比XP多~

遊戲的話,目前沒遇到大問題。

反正我都玩HG,不能RUN就用virtual pc執行就可以了~

3D不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suneku大,您更新到什麼東西了......是KB977165嗎?我的到現在都沒問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應該是7165加上AVG的關係,但不確定~

12號更新完在重開就會當了,一時還以為是遊戲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防毒都是裝avast,衝突的問題到目前還沒發生過。
軟體衝突吧!有部分臭蟲才造成當機。

楼主:
不過我在玩的這個遊戲BALDR SKY DIVE2
YOUTUBE COMBO影片

記憶體使用量竟然可以破1G也不太正常...

YUMINA 明明才用了100MB...

网友:
我玩的東西也吃很重....仙劍四...大概破800~900MB之間。
我的主記憶體配1G,分給內建顯卡geforce 6100 32MB。

网友:
你們的桌面.....肯定都是系統工具....
說時在話.....WINDOWS7在效能上面..還是吃的比XP重.....
要我換成WINDOWS7...除非組一台3核心以上的電腦並且都用最高等級的...
然後..使用64位元版本的WINDOWS7..並且將記憶體安裝到16G...
但~~要裝到這摸好的電腦~~~前提...虛擬主機必須支援3D遊戲~~~因為~~我要裝XP..
這樣才能符合我在電腦上的多工應用...不但可以玩遊戲又可以工作~~~還可以看影片
一機多用~~~~然後電腦又要跑的超級快~~~這才是我往後新電腦所要組的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系統是3核心,記憶體2G

但一個遊戲就用掉一半記憶體orz

遊戲大概10G要弄到虛擬PC測也不太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系統是3核心,記憶體2G

但一個遊戲就用掉一半記憶體orz

遊戲大概10G要弄到虛擬PC測也不太方便...

我的電腦清一色都是單核的......
我還沒有雙核的電腦可以玩呢...都幫人家組的...
3核的我也組過幾台~~效能都不錯至於4核...高效能的~~~一般玩家玩不起
4核的不管哪家的~~只要高階的~~~價格都不便宜
尤其現在的軟體在相容上面...只能說亂阿~~~~所以~~~我還是乖乖用XP~~~~
等到普及的軟體可以在64位元的WINDOWS7作業系統跑再說

你們用的因該都是32位元的.....如何判斷呢...插4G記憶體就知道了...
32位元的只能辨識到3.25G..64位元的才能支援到16G

网友:
挖~~~~64位元可以支援到192G阿......
那我再等記憶體降價主機板可以支援到192G在來考慮買新電腦了......
那時候的軟體因該都已經全面支援64位元拉~哈哈哈哈....

我有沒有看錯阿~~~~還想出WINDOWS 8 阿....

楼主:
CPU支援X64當然安裝X64版阿

反正不能跑的通通搬到虛擬PC去就好了,不過看來我得多準備一個硬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支援X64當然安裝X64版阿

反正不能跑的通通搬到虛擬PC去就好了,不過看來我得多準備一個硬碟用了

恩恩~~~~
不過WINDOWS 8 聽說支援128位元耶......
這不就代表~~以後的電腦~~~可以玩PS3跟PS2的光碟了?
因為模擬器可以正常模擬拉.........好期待這一天的到來.....

楼主:
回复 网友E:

PS2模擬器有喔  我之前有在玩アルトネリコ2

我很喜歡模擬器的隨時存檔功能,超方便的啦

http://www.ngemu.com/frontpage/index.php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可模擬的遊戲不是還很少?
而且最大的敗因出在圖片的貼圖速度.....
目前的多核心電腦在處理上不是還無法完全模擬?
反正我這單核64位元就夠用了...還不必用到多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作幾乎都可以跑n_136|

模擬器作者都會先針對熱門的做支援,不過其實我對PS2的遊戲並沒有那麼感興趣~

不過我的看法也相同,電腦不要買太好夠用就好了,不然那個掉價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