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請教一下這顆CFRM晶體?

楼主(2010-02-14):
在顯卡上有顆晶體爆了,上頭的字是打"CF RM",請教各位這應該是晶體吧?但是它怎麼查不到DATASHEET,而也有其他編號例"AE RM",這兩者應該有不同吧?

网友:
一般遇到這種貼片電晶體....好少去買的....都拆廢板來帶用居多!
這顆應該是BJT,不是MOS。您怎麼確定它是壞的呢?

楼主:
因為它爆啦...您可以注意看一下RM字樣上方有凸起的裂痕,顯卡也無法供電,剛好在一顆MOS的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