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羅技滑鼠LED燈一閃一閃???

楼主(2010-02-14):
請教前輩
小弟有一支羅技滑鼠
插入USB後
底部的LED燈
只會一閃一閃不會恆亮
請教各位前輩
是否可以指導
哪裡有問題
謝謝...

网友A:
雖然不太明白你想表示什麼?  但滑鼠不能用對吧!

我在用的滑鼠底部"沒有光",但它是正常的,因為它是雷射定位...

如果你的是普通的光學滑鼠,那麼系統能不能偵測到裝置?

是否有量測連接的USB 5V是否正常?

滑鼠拆開來有無看到異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不太明白你想表示什麼?  但滑鼠不能用對吧!

滑鼠拆開來有 ...

抱歉
小弟未說明
小弟的滑鼠
為羅技極光旋貂
光學滑鼠

正常光學滑鼠
底部的光是恆亮的

接上系統.可以辨識
兩隻同型交叉換線組
以排除線組故障

挳請指導
謝謝...

楼主:
小弟用木眼
慢慢看
竟然發現銅箔面斷線
等到相機回家
再拍實例圖

要去買放大鏡了....

PS:該如何修理銅箔斷線???
謝謝...

网友:
用電烙鐵加銲錫接合.

楼主:
小弟的滑鼠

斷線處
小弟有畫出來
如有不妥
還是需要改進
敬請告知
謝謝...

网友:
可以先用電表短路檔位測試是否已經開路? 確定線路斷開, 除了 5 樓 c 大提供的直接用錫焊接連起來外, 一般都是用導線焊連接起來, 只要注意不要焊到旁邊的接點就好, 焊完後可以再用電表測試確認線路已經修護! 然後就可以接上電腦測試滑鼠是否修護完成?